走Profibus总线需要哪些设备?

楼主(2013-07-07):
各位高手:

   小弟是一名电工,总想学习一些高深的技术,经研究发现我公司的莱宝真空镀膜系统(美国AKT公司安装的)是用Profibus总线总线进行通讯的,该镀膜系统最重要的4个环节就是 电源功率控制,温度控制,真空度控制,和传动控制。

  整个设备的电气组件应该大部分是接到Profibus网络中的(因为,所有的电气配件全是德国或者欧洲那边的:像西门子,皮尔兹,施耐德,阿尔斯通等等)整个系统通过路由器由一台工控机控制。

   整个个设备的主要控制对象:①40台施耐德台电机(西门子变频器控制),②大概有200-400个温度测量点(温度采集用到了倍福总线模块),③4个抽真空的真空泵组、④23台分子泵、⑤6台大型电源的输出电压,电流,功率⑥4台西门子伺服电机

   电柜里面的的元件主要有:1台S7400PLC(具体用到哪些模块我也不清楚)、4伺服驱动器、一台数据交换器(我暂时这么叫具体我也不清楚,机器上面有ETEL的标志,具体看下图),以及倍福总线模块(只有温度控制和真空控制柜里面才有),及各种低压电器。

我想问的是:

  1.能请高手把上述系统的树形结构图画下吗(标注主站,从站等)?

  2.倍福总线模块(其中有总线控制器,耦合器,以及几十种各种各样的端子)在上述控制中起什么作用,它控制温度需要用到PLC吗?是不是直接“热电阻-总线模块-工控机”就可以采集温度,同样,“工控机-总线模块-固态继电器-加热丝”就可以控制温度?

  3.整个控制系统中ETEL设备起什么作用?

  4.这个系统涉及到的技术是不是很复杂,初学者能搞明白吗?

求各路大哥指点下!

1.这个是西门子PLC(400)电柜及一部分变频器

2.这个是PLC电柜旁边的ETTL电柜(我管他叫数据交换)

3.这是ETEL放大图片

4.这个是加热电柜其中的一个(温度采集的电柜没拍到,是架在设备上的,里面全是倍福总线模块,热电偶直接连在输入模快上的)

5.下面是真空泵组的控制电柜(也是倍福模块控制的)

网友A:
总线只是一种西门子公司的通讯方式,是一种协议。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B:
难道你们都没有一份通信网络的图纸吗?其实这行里面没有什么高深的技术的。任何高深的技术都是从简单发展起来的。都是同样的原理。关键基础。

网友C:
给个通讯图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通讯图供你参考。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