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无法下载

楼主(2013-07-07):
下载硬件组态的时候,会出现这两个提示。求大家帮助解决一下,我真心的不知道怎么弄!

版本:STEP 7 V5.5

楼主:
补充一下 :我这个是在家里电脑做练习的。

STEP7帮助里解释为:

消息33:17106的帮助信息

描述:

到PC适配器或TS适配器的连接发生故障。

纠正方法:

检查在适配器中设置的传输速率是否与在程序"设置PG/PC接口"中设置的传输速率相匹配(适配器连接在COM端口上)。

检查适配器的组态,尤其是与所选择的端口(COM端口或USB)相关的适配器。

检查编程设备/PC和适配器之间以及适配器和PLC之间的连接电缆。

检查适配器的LED显示状态是否为已准备好操作(参见手册)。

检查适配器电源是否正确(参见手册)。

网友A:
弱弱的问一问:家里有315-2DP吗?

网友B:
首先检查硬件连接,其次是pc/pg端口设置问题,还有检查网络组态

网友C(2013-09-11):
<此处内容被屏蔽>MPI电缆吧?我就是自己家里的学习用的都是正版的。连软件也是

网友D:
<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