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模块的作用?

楼主(2013-07-07):
1.总线模块有什么作用?

2.总线控制器可以作为从站吗,同时不需要PLC作为主站吗,就PC机作为主站就行了?

网友A:
1, 总线模拟是通讯总线控制的联络站

2,总线控制可以做为从站,有 PC 机做主站也行

网友B:
羔羊还在纠结!

强烈建议看书!先扫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羔羊还在纠结!强烈建议看书!先扫盲!

推荐我撒,我都不知道欧诺个哪些地方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羔羊还在纠结!强烈建议看书...

现场总线 方面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