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丢程序问题

楼主(2013-07-07):
请教各位老师施耐德PLC TM218老是丢程序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不可能丢程序的。这个PLC不用电池保持程序或者数据的。

到底啥现象呢?

网友B:
丢程序可能是忽然断电造成的,检查电源线是否虚接

网友C:
是不是PLC本身原因造成的?

看看电池有电吗?

网友D:
打过客服电话了吗?方便具体描述一下丢程序问题的细节吗?比如做了什么操作或者现场有什么特别的情况等。

网友E(2013-10-13):
这个通过刷新的固件就可以解决。我们已经解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