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屏和plc通讯成功了

楼主(2013-07-07):
我第一次用昆仑的屏,连接西门子200的plc后,根本不知道有没连接上啊,没指示灯,没提示,

网友A:
连接一个变量 ;有变化不就不说明通信正常吗??

网友B:
通信应该要建立通讯程序啊,通讯程序有相应的状态位显示通讯是否连接的啊。

网友C:
2楼正解,有提示的。

网友D:
正如楼上的所说,其实可以做一个指示灯;去程序中一个常闭触点;

网友E:
昆仑的屏和西门子的plc连接时很容易的,尤其是走串口

1.硬件plc cpu的port0或者port1任选一个3+,8-,对应屏的串口7+,8-。

2.软件mcgs组态软件里要在设备窗口添加一个标准串口父设备,然后在父设备里添加一个s7200,把s7200点开在添加通道里连接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F:
调试下,输出看有没有变化就行,量下

网友G:
用过PROFACE及FUJI的HMI, 在屏的说明书里有关于通讯及通讯错误的代码的提示!没有这些提示就表示通讯正常了!

如果不能确认,就在屏上做个指示灯,在PLC程序里强制这上灯,屏上有反应就通讯正常了。

网友H:
昆仑通态的屏内部提供有通讯连接正常与否的位,监控这个位就知道了。

看到了吧!那个第一行索引0000就是监控通讯的位。

网友I:
 昆仑通态的屏内部提供有通讯连接正常与否的位,监控这个位就知道了。或是直接在屏上将这个变量连接到通讯状态显示就 OK

网友J:
这里高手如云,楼上的方法都说到位了!

网友K(2014-05-20):
连接设备变量,第一个通讯状态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