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0开始学习cad制图

楼主(2013-07-07):
如何从0开始学习cad制图

很多学习CAD的新手都不免在学习过程中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下面是小编整理出一些cad初学都应注意的问题,这此问题都是CAD初学者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希望下面的文章对CAD初学者能有所帮助。

一、基础很重要
实践证明,“手工图板”绘图能力是计算机绘图能力的基础,学习CAD,需要一定的画法几何的知识和能力,需要一定的识图能力,尤其是几何作图能力,一般来说,手工绘图水平高的人,学起来较容易些,效果较好!二、循序渐进
整个学习过程应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先了解计算机绘图的基本知识,如相对直角坐标和相对极坐标等,使自己能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地掌握CAD的使用技术。三、学以致用
在学习CAD命令时始终要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不要把主要精力花费在各个命令孤立地学习上;把学以致用的原则贯穿整个学习过程,使自己对绘图命令有深刻和形象的理解,有利于培养自己应用CAD独立完成绘图的能力。四、熟能生巧
要强迫自己做几个综合实例,详细地进行图形的绘制,使自己可以从全局的角度掌握整个绘图过程。需要掌握的技巧:
1、常见问题要弄懂
(1)同样画一张图,有的人画的大小适中,有的人画的图形就很小,甚至看不见,这是因为绘图区域界限的设定操作没有做,或虽用LIMITS命令进行了设定,但忘记了用ZOOM命令中的ALL选项对绘图区重新进行规整。绘图区域的设定是根据实际的绘图需要来进行的。
注:现在有没有LIMITS并不重要了,通常按1:1的尺寸绘图就好了,但是需要掌握缩放和平移的基本技巧而已。关键是要了解绘图比例和出图比例的概念,在绘图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最终出图的比例,通过比例决定文字高度、标注样式的设置。
(2)有人用虚线画线,但发现画出的线看上去像是实线,这是“线型比例”不合适引起的,也就是说“线型比例”太大,也可能是太小。结局问题的办法是将线型管理器对话框打开,修改其“全局比例因子”至合适的数值即可。
注:最关键还是要对你的尺寸有个基本概念,如果尺寸很小,就将线型比例调整小一些,如果图形尺寸特别大,就将尺寸调整大一些,线型的一个单位一般都在10个长度单位以内。
(3)在进行尺寸标注以后,有时发现不能看到所标注的尺寸文本,这是因为尺寸标注的整体比例因子设置的太小,将尺寸标注方式对话框打开,修改其数值即可。
注:看到标注文字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打印出来后标注线和文字大小要合适,比如1:1绘图,1:100打印,要求打印文字高度为3mm,那么标注文字的高度就应该设置为300,标注线的尺寸也要相应调大100倍。
以上三个问题仅仅是我上机过程中遇到的最典型的三个问题和困难。实际问题不胜枚举,作为初学者彻底弄懂这些问题,很有必要,对提高绘图质量和效率很有帮助。2、有比较,才有鉴别
容易混淆的命令,要注意使自己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如ZOOM和SCAIE,PAN和MOVE,DIVIDE和MEASURE等等。
注:视图缩放和平移跟图形的缩放和移动初学者确实容易搞混。视图的变化就象相机镜头的拉近拉远、平移,图形本身尺寸并不变,而图形的移动和平移是对图形的尺寸和位置进行了修改,自己对比一下很快就明白了。3、层次要分明
图层就像是透明的覆盖图,运用它可以很好地组织不同类型的图形信息。学习过程中,有的人图省事,直接从对象特性工具栏的下拉列表框中选取颜色,线型和线宽等实体信息,这很不好,使得处理图形中的信息不那么容易,要特别注意纠正自己的这一不好习惯。严格做到层次分明,规范作图。我的体会是:养成良好习惯,受益匪浅。4、粗线要清楚
使用线宽,可是用粗线和细线清楚地展现出部件的截面,标高的深度,尺寸线以及不同的对象厚度。作为初学者,一定要通过图层指定线宽,显示线宽。提高自己的图纸质量和表达水平。
注:不同行业、同一行业的不同专业对图层、颜色、线宽的要求也不一样。设计单位对图纸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在学习的时候就养成良好的习惯,对将来工作肯定有好处。5、内外有别
利用CAD的“块”以及属性功能,可以大大提高绘图效率。“块”有内部块与外部图块之分。内部图块是在一个文件内定义的图块,可以在该文件内部自由作用,内部图块一旦被定义,它就和文件同时被存储和打开。外部图块将“块”以文件的形式写入磁盘,其他图形文件也可以使用它,要注意这时候外部图块和内部图块的一个重要区别。
注:内部块用B(Block)命令定义,外部块用W(WBLOCK)来定义,无论定义内部块和外部块,制定合适的插入点都非常重要,否则插入图块的时候会很麻烦。6、滴水不漏
图案填充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是构成阴影区域边界的实体必须在它们的端点处相交,也就是说要封闭,要做到“滴水不漏”;否则会产生错误的填充。初学者一定要学会如何查找“漏洞”,修复错误。7、写文字要规范
文字是工程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比如:尺寸标注文字、图纸说明,注释、标题等,文字和图形一起表达完整的设计思想。尽管CAD提供了很强的文字处理功能,但符合工程制图规范的文字,并没有直接提供。因此要学会设置“长仿宋体”这一规范文字。具体操作的简要步骤是,打开“文字样式”对话框,新建一个样式,可取名为“长仿宋体”,对话框中字体名改为选用“仿宋体GB-2312”,宽度比例也要改为0.67。尺寸标注的文字可改为“italic.shx”代替“仿宋体GB-2312”。
注:如果图纸比较小,可以用操作系统的字体,例如宋体等,如果图纸大,文字多,建议使用CAD自带的单线*.SHX字体,这种字体比操作系统字体占用的系统资源要少得多。使用SHX字体时要正常显示中文,需要使用大字体,大字体就是针对中、日、韩等双字节文字专门定义的字体,详细讲解请参看博客中的相关文章。
另一种规范文字更简单的方法是,直接使用CAD样板文件提供的“工程字”样式;注意,使用前要用“使用模板”方式启动CAD,选择国标标题(如:GBA3)进入绘图状态。再将“工程字“样式置为当前工作样式。这种方法,大多数教科书中没有提及,初学者要注意补充一下这一训练。8、特殊字符,特殊处理
实际绘图中,常需要输入一些特殊字符,如角度标志,直径符号等。这些中利用CAD提供的控制码来输入,较易掌握。另一些特殊字符,如“£”、“a”、“g”等等希腊字母的输入,掌握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它要利用到MTEXT命令的“其他…”选项,拷贝特殊字体的希腊字母,再粘贴到书写区等操作。尤其要注意字体的转换等编辑。还有一些特殊的文本,如“φ”在机械制图中应用的较多,叫做带上、下偏差的尺寸公差标注,也可用到MTEXT命令的“堆叠”功能来实现。这样做远比在尺寸标注对话框中调节响应功能数值方便得多。我个人的体会是:特别方便!9、不依规矩,不成方圆
工程标注是零件制造、工程施工和零部件装配时的重要依据。在任何时候一幅工程图中,工程标注是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在某些情况下,工程标注甚至比图形更重要。许多初学者不怕绘图,怕标注;原因之一是尺寸标注方式对话框里选项太多,自己又理解不清,更不知道这些选项之间如何配合,所以往往很难达到理想的标注效果。为此,除应弄清对话框里各选取项的含义及常用值外,还应督促自己学习时应遵守如下五个规程:
(1)为尺寸标注创建一个独立的层,使之与图形的其他信息分开,便于进行各种操作。
(2)为尺寸文本建立专门的文字样式(如前述“长仿宋体“)和大小。
(3)将尺寸单位设置为所希望的计量单位,并将精度取到所希望的最小单位。
(4)利用尺寸方式对话框,将整体比例因子设置为绘图形时的比例因子。
(5)充分利用目标捕捉方式,以便快捷拾取特征点。
(6)两个空间、两个作用、两个练习。在CAD环境中有两种空间:模型空间和图纸空间,其作用是不同。一般来说,模型空间是一个三维空间,主要用来设计零件和图形的几何形状,设计者一般在模型空间完成其主要的设计构思;而图纸空间是用来将几何模型表达到工程图之上用的,专门用来进行出图的;图纸空间有时又称为“布局“,是一种图纸空间环境,它模拟图网络编辑必备工具箱.

网友A:
现在从0学习EPLAN中,时间紧还没入门儿呢。哪位大侠帮助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从0学习EPLAN中,时间紧还没入门儿呢。哪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