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调速故障的处理

楼主(2013-07-07):
     现场操作工反应,2台设备的变频器,在调速过程中,会出现自动停止的现象。前去现场查看,变频器是MM440的,是在用电位器调节速度的时候会出现,然后让操作工启动变频器,看了看,调节过程,真的到一定速度的时候--现场设备停止运转了,但是观察设备的运行信号还在,脑子里面马上想到是电位器可能接触不好了。打开现场操作箱的柜门,让操作工调节电位器,我测量电位器到接线端子上的电压变化情况,MM440的变频器的电位器输入信号是三根线,电压是10V,测量第一个端子和第三个端子之间的电压是10V,说明变频器的电压是正常的,然后测量第二个和第三个端子的电压变化情况,操作工调节电位器,我用万用表测量--观察到:开始是有电压的,然后调节到一定的位置--有段是0V,然后又会有电压,最高的时候是10V。测量完毕,再测量另一台,情况也一样。说明初始判断是正确的,就是调节电位器--到一定位置的时候,电位器接触不好,造成变频器没有接收到输入电压信号,然后变频器判断为速度降低了,设备停止,越过那个位置的时候--电压又来了,设备又运行了。电位器及变频器接线图如下:

网友A:
最好用多圈的精密绕线电阻,有一种6圈的,还有一种10圈的,4.7K---47K---100K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多圈的精密绕线电阻,有一种6圈的,还有一种10圈...

 别人的东东,咱只有故障判断及建议权,别人买啥的--管不着,所以郁闷就在这呢。

楼主:
补充下---柜子端子,很容易找到是接电位器的了。就是最右边那三根带颜色的细线了(31、32、33)。

网友B:
这个现象维护现场多见,现在市场上的电位器质量都不怎么样,Quattroll复卷机的爬行速度给定电位器也经常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