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变频器参数详解

楼主(2013-07-07):
P072:变频器进线电流 P095:电机类型
P100:选择开/闭环控制方式的功能参数
P114:选择各种工艺边界调节启动控制系统的功能参数 P115:选择各种启动环节和特殊功能的功能参数 P101:电机额定电压 P102:电机额定电流 P103:电机励磁电流 P104:功率因素 P107:电机额定频率 P108:电机额定转速 P109:电机极对数 P113:电机额定转矩
P120:与电机额定阻抗相关的电机电感 P121:设定定子与电缆电阻
P122:根据电机额定阻抗设定的 电机定子侧总漏抗 P127:估算转子电阻温度影响 P128:最大输出电流 P130 编码器类型 P151 编码器脉冲数
P215:在一控制的采样时间(P357)内,设定所允许的转速实际值最大变法 P216:设定n/f实际值预控滤波时间常数
P223:设定接到速度调节器负输入端的n/f实际值滤波时间常数 P235:速度调节器增益 P235:速度调节环P参数 P240:速度调节环I时间参数 P240:速度调节器积分时间
P258:最大允许电动的有功功率 P259:运行回馈的最大有功功率
P273:转矩平滑给定的滤波时间常数功能参数,它只在弱磁区使用
P278:在低速范围内,无编码器速度控制(频率控制P100=3)过程中,所需最大附加动态转矩 P279:在低速范围内,无编码器速度控制(频率控制P100=3)过程中最大附加动态转矩 P283:在调制器异步调制范围内设定PI电流调节器调整增益 P284:在调制器异步调制范围内设定PI电流调节器调整时间 P303:设定磁通给定滤波时间常数 P306:设定最大EMF的功能参数
P313:电流模式切换位反EMF模式
P315:设定电机额定电压反EMF模式的PI调节器积分增益 P316:设定用于反EMF模式的PI调节器积分时间 P319:输入电流提升
P322:设定低频高加速转矩的附加电流给定 P325:f=0Hz时的电压提升 P326:设定电压提升结束频率
1/5
P331:设定电流限幅(Imax调节器)PI调节器增益 P334:设定定子电阻或长电缆上电压损耗补偿系数 P335:设定转矩电流滤波时间常数 P336:设定转差补偿比例增益 P337:设定共振阻尼增益
P347:校正逆变器IGBTs对称开关管 P349:触发单元闭琐补偿时间 P350:电流量参考值 P351:电压量参考值 P352:频率参考值 P353:转速参考值 P354:转矩参考值
P357:采样时间
P368:选择转子和定子阻抗温度适配 P368:命令源来源
P370:激活命令源来源配 P380:电机热报警门槛值 P381:电机热故障门槛值 p383:电机热时间参数 P384:电机负载限制
P392:设定电机电损允许量 P396:DC制动电流给定 P397:DC制动持续时间 P401:KK41百分比设定值 P402:KK42百分比设定值 P403:KK43百分比设定值 P404:KK44百分比设定值 P405:kk45频率设定值 P406:kk46频率设定值 P407:kk47频率设定值 P408:kk48频率设定值 P409:KK49转速设定值 P410:KK50转速设定值 P411:KK51转速设定值 P412:KK52转速设定值 P443:主给 P433:附加给定1 P438:附加给定2 P486:力矩控制给定
P452:正转时最大频率或速度 P453:反转时最大频率或速度 P462:加速时间从0到100% P464:减速时间从100%到0 P471:n/f调节器预控增益
2/5
P493 Torque-Hight limit
P499 Torque-Low Limi P506 力矩附加给定
P525:捕捉再启动在无测速机时输入到电机的电流给定值 P587:速度环与电流环的连接 P554:ON/OFF
P555,P556,P557控制 停车 P558,P559,P560控制快速停车 P602 :电机励滋时间 P701 串口波特率
P734:从变频器送给PLC的内容 P918:DP地址
U011:KK0411百分比设定值 r550:K0030:控制字1 r551:K0031:控制字2 r552:K0032:状态字1 r553:K0033:状态字2 r646:数字输入输出端子 转速:
1)设定速度
KK3002:从PLC上发送过来的转速设定值 r447:kk0069:主给定设定值
r451:KK0071:主给定与附加给定1叠加后的转速给定 r460:KK0072:在斜坡函数发生器前的主给定设定值 r480:KK0073:在斜坡函数发生器后的主给定设定值
r481:KK0074:主给定与附加给定1,附加给定2叠加后的转速给定
r482:KK0075:主给定与附加给定1,附加给定2叠加后再经过限幅后的转速给定 KK0078:正方向速度设定值限幅 KK0079:反方向速度设定值限幅
r229:kk0150:在速度调节器的给定与实际值比较之前的经过滤波的速度给定 2)实际速度
kk0091:n/f(act,encod)
r002:kk0020:经过滤波后的最终实际速度????
r218:kk0148:在速度调节器的给定与实际值比较之前的在滤波前的速度实际值 r230:kk0151:在速度调节器的给定与实际值比较之前的经过滤波的速度实际值 r255:k0153:速度调节器速度输出值 3)速度偏差
KK152:速度调节器输入的给定与实际速度的偏差 4)速度调节器
r237:k0156:速度调节器的当前增益 = p235速度调节器增益的值 k0154:速度调节器的比例分量
k0155:速度调节器的积分分量
k0161:在速度调节器输出的转矩上限值 k0162:在速度调节器输出的转矩下限值
3/5
电流:
K0242:从三相主接线输出的电流输出值
r004:kk0022:从三相主接线输出的电流经过滤波后的输出值
r272:K0167:经转矩和电流限幅后转矩电流分量的给定值(定子电流转矩分量设定值) K0168:电流调节器转矩限幅中的转矩电流分量给定(在K0167后) r129:k0175:电流限幅调节器最大电流限幅的当前有效值 K0178:电机空载时低频滤波电流的给定 r281:k0179:磁通电流分量的给定 K0179:电流磁通分量的给定 K0182:电流磁通分量的实际值 K0184:电流转矩分量的实际值 r511:k0085:附加电流给定
r832.1:k0238:变频器U相电流输出瞬时值 r832.2:k0239:变频器W相电流输出瞬时值 K0204:从三相主接线输出的电压输出值
r003:K0021:从三相主接线输出再经过滤波后的电压输出值 K0240:直流母排的电压输出值
r006:k0025:直流母排的电压经过滤波后的电压输出值 转矩:
r490:k0080:从动装置的转矩给定
r510:k0086:从动装置的附加转矩给定 r497:k0082:转矩固定设定值上限 r503:k0084:转矩固定设定值下限
k0161:在速度调节器输出的转矩上限值 k0162:在速度调节器输出的转矩下限值 r269:K0165:经过限幅后的转矩输出值 r219:K0241:转矩实际值
r007:显示转矩,显示值按参考转矩(P354)表称 :K0172:速度限幅调节器转矩上限值 :K0173:速度限幅调节器转矩下限值 r496:k0081 固定转矩上限的最大设定值 (这只是一个固定给定值,并非最终转矩上限值) r497:k0082 固定转矩下限的最大设定值 (这只是一个固定给定值,并非最终转矩下限值) r005:实际输出的有功功率 r833:变频器内部温度
r949:Fault
r272:K0167:定子电流转矩分量设定值 kk0091:n/f(act,encod) r218:KK148:转速实际值 r219:K0241:转矩实际值 r004:K0242:电流输出值 r003:K0021:电压输出值
4/5
r001:变频器当前状态
r002:实际速度值
r005:实际输出的有功功率
r007:显示转矩,显示值按参考转矩(P354)表称 r006:K0025:中间直流母排电压值 r550:K0030:控制字1 r551:K0031:控制字2 r552:K0032:状态字1 r553:K0033:状态字2 r833:变频器内部温度
r949:Fault
KK152:速度调节器输入的给定与实际速度的偏差 r255:k0153:速度调节器的输出 K0154:速度调节器的比例分量 K0155:速度调节器的积分分量 r237:k0156:速度调节器的当前增
r481:KK007 主给定与附加给定1叠加后的转速给定
r482:KK0075 主给定与附加给定1叠加后再经过限幅后的转速给定 r496:k0081 转矩上限的最大值
r497:k0082 转矩下限的最大值
6SE70变频器参数详解k3002:从PLC通过DP送过来的速度设定值

网友A:
多么好的一款变频器啊,怎么就停产了呢,真心对S120不看好

网友A:
多好的一款啊,怎么就停产了呢,真心不喜欢S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