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干扰。。。

楼主(2013-07-07):
想请问一下,怎么排除雷达对PLC模块的干扰。应该加装些什么东西。

网友A:
电源前端加防感应雷装置。

网友B:
雷达干扰,因为雷达属于高频段(米波或者毫米波),因此主要是电磁屏蔽+电源滤波处理即可。电磁屏蔽可以将PLC安装在密闭金属盒内部,电源线以及信号线采用屏蔽线缆,电源进线加装滤波器,输出入信号采用隔离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