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矢量控制问题

楼主(2013-07-07):
调试公司生产线用的西门子6SE70变频器,设置为矢量控制,给定为零速时变频器输出的电流显示还是挺大的,不明白什么原因,请赐教 .

网友A:
不知楼主所说的停止多久之后还有电流?

如果是零速直流制动的话,肯定有电流的,不过这个时间一般就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