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电脑开机后不再嗡嗡响

楼主(2013-07-07):
        有些朋友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电脑开机后主机老是出现嗡嗡的响声,过一会儿或者重启就没事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该如何解决呢?
        电脑开机后主机嗡嗡响的,是电脑风扇在响。假如是硬盘出现问题,那么什么时候开机什么时候响。
  风扇响主要是因为轴承缺油或者是风扇上沾了过多的灰尘了。灰尘只能靠打扫,如果是缺油了,那么你先打开机箱,确定是哪个风扇在响,然后将风扇中心的标签小心的撕开一点儿,在轴承中加入少许润滑油即可。(当然也可以换风扇。)
  当再开机不出现嗡嗡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轴承在冷状态下,缺油的摩擦力更大,所以冷开机就响,而在热开机的情况下,由于轴承内部仅有的润滑油已经运行开,所以就不响了。
  其实这个问题很常见,主要就是开机风扇响的问题,也比较好解决。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
  电脑开机时风扇总是嗡嗡的特别响,过一会儿就又好了。是因为机器刚启动,主板温测元件无法正常识别CPU温度,也就无法给CPU风扇传感信号,所以刚开机CPU风扇总是以最大功率运转,以保证CPU不会因为过热而烧坏。
  当机器运行正常,主板温测元件得到正确的温度参数,CPU风扇就进入正常工作模式,声音自然就正常了。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由于电脑的使用环境温度较低,风扇里的机油有变稠凝结的可能,所以风扇在运行的时候不能得到很好的润滑,因此嗡嗡的响声比较大。电脑运行一段时间后,由于机箱里面温度升高,原本比较稠的机油开始稀释,风扇得到了比较好的润滑,就变得正常了。

网友A:
把我的修修吧。不管路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我的修修吧。不管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