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解决文件夹无法删除的问题

楼主(2013-07-07):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Windows用户相比都有碰到过文件夹无法删除的情况,那么当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怎么样来解决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下吧!
一、原因分析(Windows版)
  1、有关联文件在运行
  文件无法删除大多是由于有关联的程序在运行的原因,当然这有可能是电脑病毒引起,也有可能是有些软件运行文件关联了某些系统文件。例如,无法移除的USB、无法删除的缓存文件、软件的某些文件(尤其是杀毒软件)以及某些系统文件(……系统文件大多写保护或者关联其他文件)。
  2、管理权限不足
  在Windows的最新系中,比如Vista、Windows7或者其他服务器版,对于文件的操作权限要求很高——这样有利于系统安全。所以由于权限的原因很多更系统相关的文件没有一定权限是无法删除的。
  3、磁盘损坏
  磁盘算坏这种情况比较少见,用户可以尝试运行磁盘扫描,之后再进行删除。
  二、解决方案(Windows版)
  1、系统调节方案
  对于提示没有权限的删除操作,解决方案是选择更高的管理员账号进行操作。
  其他类型文件删除方法可以参照如下方法:
  重启系统进行删除操作;
  重启系统进入系统安全模式进行删除操作;
  XP系统下若提示“访问被拒绝请确定磁盘未被写满或未被保护”请尝试结束Explorer.exe进程,之后再次运行Explorer.exe,再次尝试删除文件,或移除USB。
  磁盘算坏这种情况比较少见,用户可以尝试运行磁盘扫描,之后再进行删除。
  有些杀毒软件或者防火墙进行监控的时候会挂起某些软件的文件导致无法删除,用户可以尝试停止杀毒监控之后再进行删除。
  有些文件是由于某些软件非正常关闭所导致,可以尝试重启程序再进行删除。
  2、软件解决方案
  某些软件,比如压缩软件winrar或者Winzip在对文件进行操作的时候提供删除操作如“压缩后删除”,用户可以尝试。
笔者以下推荐几个目前网络上比较常用的删除辅助工具:
  Unlocker
Unlocker是一个免费的右键扩充工具,使用者在安装后,它便能整合于鼠标右键的操作当中,当使用者发现有某个文件或目录无法删除时,只要按下鼠标右键中的“Unlocker”,那么程序马上就会显示出是哪一些程序占用了该目录或文件,接着只要按下弹出的窗口中的“Unlock”就能够为你的文件解套。
  Unlocker不同于其它解锁软件的部分在于它并非强制关闭那些占用文件的程序,而是以解除文件与程序关连性的方式来解锁,因此不会像其它解锁程序一样因为强制关闭程序而造成使用者可能的数据遗失。
  Freeraser – 桌面焚化炉(慎用)
一般的文件删除操作(清空回收站之后),使用特定的软件是可以恢复的,而 Freeraser 是对该文件所在磁盘位置进行多次读写操作以达到不能使用恢复软件复原数据的目的。
  File Pulverizer(文件粉碎机有很多类似的软件,手机中文件删除常用Winhex)
        最方便、最强大的文件彻底删除工具。目前彻底删除文件的工具有很多,功能基本大同小异,删除文件的效果也没得说。实际上,这类软件的发展不再是删除文件的技术上的事情,而是使用方便的问题。文件粉碎机和操作系统密切结合,支持在资源管理器中右键菜单直接选择文件或者文件夹进行删除,支持将文件文件夹直接拖曳到主界面,你甚至不用启动它就可以方便的删除你的文件和文件夹,和用Windows 的删除命令一样方便。

网友A:
这么全    收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