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eved invalid response to modbus query

楼主(2013-07-07):
各位请教了

我写了一段程序调用s7200的库指令slave,init设置如下

mode=1

addr=2

baud=9600

parity=0

delay=0

maxiq=128

maxai=32

maxhold=500

holdstart=&vb0

然后把它当做子程序加入到ob1,因为没有上位机所以我用modscan来调试modscan设置对应以上参数,

但是在调试过程中老报错显示信息

riceved invalid  response  to  modbus  query

然后就是time  out

不知道哪里有错,请各位指教。

还有我的plc和pc连接是一段普通屏蔽线接plc一段用9针D型串口接3(正),8(负);pc一端用232  485转换器转换。

网友A(2019-06-03):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