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罗克韦尔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3-07-08):
老师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位置控制系统,本人有一些问题不明白。

上图是连接的实物图,下面是电路图,这是问题背景。

下面是一个MSG指令块,可以通过这个指令块启动电机,并能对电机和变频器写入控制指令,如正反转,变频器多少HZ之类的

下面这个是HSC(高速计数器)模块,跟我的问题有关,我们用的旋转编码器一圈有1000个点,电机转动,带动丝杠,旋转编码器工作,发出脉冲数能够通过HSC模块计数得到,也就是下面这个HSC模块是用来查扫过编码器的点数。

老师让我们构建位置控制系统,丝杠连有一个挡板,控制它在某个位置停下(貌似是光电开关的位置),位置传感器有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关,都安在导轨上,要用到PID模块。

问题是电机运行一开始我能得到的反馈只能查到编码器扫过的点数(HSC中),除以1000可换算成圈数,如果计个时间,除一下也可能得到转速,但是这些都和我目前和目标位置的距离没什么关系,因为光电开关或者接近开关,只能到达它附近才能给出信号,所以我得到的是电机行进的圈数(或转速),不知道电机和目标有多远,但控制目标是是到达某个位置,请问这是怎么实现,用高速计数器模块有什么用

楼主:
打错一个,最后一句话中  是我不知道挡板和目标有多远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QQ2322215105

网友B:
先让挡板到接近开关处,清零计数值,或记住此时的计数。然后从接近开关处开始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