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输出分别怎么用?

楼主(2013-07-08):
plc晶体管和继电器输出都分别用在什么场合?plc能直接和接触器连接控制电机启停吗?

网友A:
输出时间不一样吧      晶体管输出时间比继电器快    我也是新人  如果回答错了 请原谅

网友B:
1.继电器输出: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但继电器输出方式不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这是由继电器的寿命决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几十万次至几百万次之间,有的公司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负载能力大,交直流负载通用,但触点有寿命限制.

2.晶体管输出:是适应于高频动作,响应时间短,一般为0.2ms左右,但它只能带 DC 5—30V的负载,最大输出负载电流为0.5A/点,但每4点不得大于0.8A。 限于直流负载,不用考虑寿命问题,通断速度快,像脉冲输出就只能选用晶体管型.

3.一般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电机的启停。

网友C:
有这么几种辨别方法:

1可以拆开PLC看,输出是继电器型的可以直接看见继电器,下图是西门子s7-200 224CPU电路板,白色元件就是继电器。

下图是网上找的,是晶体管输出型。

晶体管输出型主要带直流小功率负载。

继电器输出型主要带大功率交直流负载。

看下图

如果你想用晶体管输出型带大功率的交流负载,你可以先接个中间继电器

在用中间继电器触点接通交流负载。

上图3中,虽然是继电器输出,但是带大功率负载还是不行,就用中间继电器转接了一下。

晶体管输出型也是一样的道理。

楼主:
哦 很给力啊 谢谢 多多交流就成老人了 呵呵  继电器输出接交流也有限制吧应该 是不是最大220v? 要想控制三相电机启动应该是plc接中间继电器再接接触器控制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 很给力啊 谢谢 多多交流就成老人了 呵呵  继电器...

你看看,PLC手册。我看三菱的,FX2N,输出负载电压最大就是220v。

一般都用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 很给力啊 谢谢 多多交流就成老人了 呵呵  继电器...

 具体看你使用的PLC手册。一般(诸如西门子200)额定电压:5-250V AC ;最大额定电流可以达到2.0A。

可以直接驱动一般的交流接触器。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设计上大多采用中间继电器隔离后再驱动接触器。主要看PLC输出触点容量够不够驱动交流接触器线圈。

网友E:
1.继电器输出: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几十万次至几百万次之间,有的公司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负载能力大,交直流负载通用,但触点有寿命限制.

2.晶体管输出:是适应于高频动作,响应时间短,一般为0.2ms左右,其控制为直流电压负载,最大输出负载电流较小,不用考虑寿命问题,通断速度快,像脉冲输出就只能选用晶体管型.

3.plc输出电压是不能接到接触器连接控制电机启停,一般通过输出电压控制接触器吸合来控制电机的启停。

网友F:
1-10层PCB 高精密快速制作PCB
最小线宽0.127MM 最小孔径0.25MM
1. 5*5CM  内50元/10PCS(单双面)

2:10*10CM内80元/10PCS(单双面)
3:四层板 最低价160元起(5*5CM/10片,板厚1.6),包测试!
4:单双面可加急12H  24H  48H交期准时,质量有保证!
公司网址:www.hckjpcb.com

尹小<此处内容被屏蔽> TEL:13632804848

 下单QQ : 1517902071

网友G:
   在自动控制设备里,其执行部件一般为电机、电磁阀等,其重复动作频率都很低(最高为几赫兹一下),对这类输出均采用继电器触点输出式的PLC为最好。继电器触点输出式的PLC的负载可以是直流负载,也可是交流负载,对220V以下的小功率交流负载,如交流电磁阀、交流接触器等可以用PLC的输出触点直接驱动。为确保PLC输出触点不易损坏,最好用中间继电器隔离后再驱动接触器。

   在需用PLC对外输送数据时,如用PLC的 8位输出口传送打印数据给并口打印机时,其传送频率为100HZ以下,在此种情况下,就不能用继电器输出式的PLC(它动作频响跟不上),此时就得用晶体管输出式的PLC。晶体管输出式的PLC主要用于直流电平输出,如其输出口接直流中间继电器,再用该继电器触点控制交流接触器,也可控制交流电机等交流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自动控制设备里,其执行部件一般为电机、电磁阀...

很详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1.继电器输出: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

网友I(2014-12-14):
楼主和各位楼梯分析的都非常好,受教了。

网友J(2016-01-14):
长知识了!!!!!!!!

网友K(2019-08-15):
看到上面大佬的回复,受教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