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13-07-08):
S7-300    的模拟量输入模块6ES7331-7KF01-0AB0不工作了(在电脑显示器上不在显示模拟量数据了),而且6ES7331-7KF01-0AB0的供电电压正常,输入模拟量MA信号也正常,但就是在电脑上不显示模拟量数据(变成黑的0.0)?而在电脑上用鼠标可以打开或关闭开关量设备。请高手指点,非常感激!

网友A:
以前设备正常吗?

程序监控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设备正常吗?程序监控一下看看;

 以前正常,电脑装的有WINCC,就是模拟量模块不工作,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