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定时器求助

楼主(2013-07-08):
s7300定时器最长可以定时多久?怎样定时6天?格式是什么样的?

网友A:
用定时加计数功能组合可以实现

网友B:
S5Time最长为BCD码999,也就最长为9990秒。如果使用IEC定时器,最长大约为49天。

S5Time为16位,0~11位为BCD码,12,13位为时基,14~15为不用。

IEC定时器的数据类型为TIME类型,实质就是一个32位无符号整数。

网友C(2013-12-31):
引用 网友A:
用定时加计数功能组合可以实现

想定时多久都可以

网友D(2024-09-29):
谢谢,让我们大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