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系列变频器 急急急急急·················

楼主(2013-07-08):
请教各位了。台达E系列变频器与 台达32EH 的PLC  RS485通讯,现在变频器一上电  PLor  故障,看了手册,断电上电,故障依旧,不知道原因在哪里??????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你的变频器开了PL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变频器开了PLC吧

请问怎么关掉 ?

网友B:
看看手册啊,变频器手册一般皆会指导说明的。

网友C:
参考如下处理方式:

.上電運行跳PLOR,將PLC狀態由PLC1改為PLC0後,PL0R現象消失
 .機器正常,PLC1狀態下,PLOR可按model跳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