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或3G无线)互联网远程PLC监控设备

楼主(2013-07-08):
宽带(或3G无线)互联网远程PLC监控设备

For S7-300PLC

A[设置简单]:通过一对互联网设备,即:ETH-MPI(Remote)和RCD模块,将遥远的PLC拉近到自己的局域网中

B[无需编程]:不用对PLC和WinCC(或组态王、力控、Kepware)做任何额外工作或编程

C[费用低廉]:监控侧的ADSL宽带路由器只要有一个固定IP或动态IP(需要设置花生壳,将一个域名与该动态IP捆绑,费用低,200元/1年);而PLC侧的各个节点则无固定IP或花生壳的需要,只要能接入互联网即可

(一) ETH-MPI(Remote)与RCD通过互联网技术建立连接,监控侧的计算机(上位机)只要访问本地RCD的IP地址就可实现访问ETH-MPI(Remote),或者说是对PLC的访问。

1.综述:通过PLC侧的ETH-MPI(Remote)和监控侧(上位机)的RCD设备[Remote Connnection Device]就能实现对众多PLC的远程监控、在线调试以及PLC程序的上传和下载,就如同在局域网中对PLC的操作一样!

2.配置方案:下图中(PLC侧)的3G路由器是3G无线和ADSL宽带双功能路由器,既可以选择3G无线方式与RCD连接,也可以选择宽带有线方式与RCD连接

3.优点:只要监控侧(上位机)的ADSL宽带路由器具有固定IP或动态IP(通过花生壳设置),就可以将大量分布在全国各地的PLC通过互联网与监控侧宽带路由器对接,实现与上位机的通讯(注:PLC之间是不能通讯的)

4.PLC侧的ETH-MPI(Remote)功能:通过MPI口与S7-300PLC相连,然后转换成以太网协议(TCP)通过3G无线或宽带与监控侧的RCD模块通讯,其内部参数[端口号]用于指明与哪个RCD连接,[分支对应码]则指明该RCD中与哪个IP绑定

5.监控侧的RCD功能: 每个RCD模块内部有连续的8个IP地址,通过1个[端口号]和8个[分支对应码]与PLC侧的8个ETH-MPI(Remote)相对应

6.工作原理:PLC侧的ETH-MPI(Remote)首先访问监控侧的ADSL宽带路由器,通过端口号[即端口映射]进入局域网(监控侧内网)相对应的RCD模块,RCD模块再通过[分支对应码]给这次连接分配一个(监控侧内网)IP地址,之后监控侧内网的WinCC(或Step7、Kepware、组态王、力控等上位软件)访问该IP,RCD模块再将访问内容转发送到PLC侧的ETH-MPI(Remote),由它再发给S7-300 的PLC,PLC接收到数据后再将应答数据按原路返回

7.我们的产品使用的是西门子Profinet(S7-300TCP)协议,对于使用者无需在PLC中和上位机中做任何工作,对于WinCC要选择TCP/IP驱动,组态王、力控、Kepware等要选择S7-300TCP驱动,这些都是上位软件自身就有的驱动!

8.因为我们的产品可以使用自动功能,而这需要TP-LINK产品的配合,所以请客户使用TP-LINK品牌的宽带(或3G无线)路由器,以下文章中出现的有关路由器的设置都是针对TP-LINK产品的

9.ETH-MPI(Remote)和RCD模块IP地址对应关系

例:...... PLC侧的ETH-MPI(Remote) ...... <=====> ................. 监控侧的RCD模块IP .......................

1 号PLC 端口号[01111] 分支对应码 [16000] <=====> 第一块RCD 端口号[01111] 分支对应码 [16000] IP[192.168.1.20]

2 号PLC 端口号[01111] 分支对应码 [16010] <=====> 第一块RCD 端口号[01111] 分支对应码 [16010] IP[192.168.1.21]

3 号PLC 端口号[01111] 分支对应码 [16020] <=====> 第一块RCD 端口号[01111] 分支对应码 [16020] IP[192.168.1.22]

......

9 号PLC 端口号[02222] 分支对应码 [16080] <=====> 第二块RCD 端口号[02222] 分支对应码 [16080] IP[192.168.1.28]

10号PLC 端口号[02222] 分支对应码 [16090] <=====> 第二块RCD 端口号[02222] 分支对应码 [16090] IP[192.168.1.29]

......

17号PLC 端口号[03333] 分支对应码 [16160] <=====> 第三块RCD 端口号[03333] 分支对应码 [16160] IP[192.168.1.36]

......

注:端口号和分支对应码,客户可任意编写,只要两边相同即可;一般应先设置监控侧的RCD模块,然后再设置PLC侧的ETH-MPI(Remote)

以上为3G/互联网通讯总体介绍,以下为各部分具体介绍

(二) 监控侧RCD模块实物图:

RCD模块的后门IP地址为xxx.xxx.xxx.222(例如192.168.1.222);将计算机和RCD模块都通过网线连接到宽带路由器上,在计算机的IE浏览器中键入该IP地址就可进入RCD参数设置菜单,如图:

1.RCD远程接入设备IP :它将占用从此开始的连续8个IP地址;例如填入192.168.1.20,则192.168.1.20/21/22/23/24/25/26/27 都被该RCD模块占有

2.端口号:用于监控侧的ADSL宽带路由器端口映射.ETH-MPI(Remote)发送数据时通过该端口被路由器映射到相应的RCD模块

3.分支对应码:只要对应码相同,就可将现场的PLC,也就是ETH-MPI(Remote)与RCD内部的IP地址绑定,建立连接

以上的设置,客户可随意填写. (1)只要ADSL宽带路由器设置端口映射时,端口号、IP地址与之相同;(2)只要ETH-MPI(Remote)中的端口号、分支对应码与之相同. 就可正常工作了

4.指示灯及外接24V供电说明:

LED[上左1] 恒亮:系统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闪动:正在复位、启动中

LED[上左2] 闪动:接收到的分支对应码不符

LED[下左1-8] 它们分别对应与远地1到8个PLC的连接状态. 亮:已建立连接; 闪动:有数据通讯

RCD模块需外接24V供电

监控侧局域网中计算机中应用软件的设置:

(1)对于STEP7 需要先安装ETH-MPI(smartIE)驱动,然后Options-->Set PG/PC Interface...-->选择ETH-AUTO->属性-->键入IP地址:例192.168.1.20;然后[确定],再[确定];就一切OK了

(2)对于WinCC,驱动选TCP/IP;鼠标右健-->系统参数-->单元-->逻辑设备名称-->选择[TCP/IP(Auto) XXXX(网卡名)];之后在[新建连接的属性中]填入IP地址:例192.168.1.20

(3)对于组态王v6.53以上版本,驱动选 S7-300系列-->TCP,地址填入192.168.1.20:2; 低版本的需要填入端口号[102]

(3)对KepwareOPC 力控等软件,驱动选 S7-300 TCP,地址填入192.168.1.20;如果需要填入端口号,请填入[102]

(三) 监控侧的ADSL宽带路由器(TP-LINK)设置:转发规则-->虚拟服务器-->添加新条目

转发到第一个RCD模块 ----- 服务器端口号:例如1111; IP地址: 例如 192.168.1.20; 协议:ALL; 状态:生效

转发到第二个RCD模块 ----- 服务器端口号:例如2222; IP地址: 例如 192.168.1.28; 协议:ALL; 状态:生效

转发到第三个RCD模块 ----- 服务器端口号:例如3333; IP地址: 例如 192.168.1.36; 协议:ALL; 状态:生效

(四) PLC侧的实物连接图:

(五) PLC侧的ETH-MPI(Remote)实物图及设置:

注:尽管有很多参数,但你所要填写的只有3个(监控侧ADSL宽带路由器动态域名或固定IP、端口号、分支对应码)其余的都不用改变,就这么简单!

1.ETH_MPI通讯转换器MAC:由工厂预设,不能改变

2.ETH_MPI转换器IP:缺省设置为255.255.255.255

如果将IP设置为255.255.255.255,则ETH_MPI转换器的IP、子网掩码、网关、DNS都自动通过路由器分配

如果将IP设置为000.000.000.000,则由系统(在有路由器的配合下)为客户自动填写ETH_MPI转换器的IP、子网掩码、网关、DNS的值,并写入转换器flash中,生效5秒后重新启动

如果你熟悉网络配置,也可以手动设置ETH_MPI转换器的IP、子网掩码、网关、DNS

3.ETH_MPI(remote)可以同时连接三个不同地域的RCD设备(例如:PLC在广州,它可以同时连接北京、上海、大连的上位机)

1.连接甲地:RCD设备1 动态域名[beijing.gicp.net]-端口号[06000]-分支对应码[00001]

2.连接乙地:RCD设备2 固定IP[221.201.6.19]-------端口号[05555]-分支对应码[04110]

3.不 连 接:RCD设备3 固定IP[255.255.255.255]

注:如果使用动态域名,固定IP全填000;如果不与远端internet连接,固定IP全填255;

以上为Internet网络的相关设置,以下为MPI总线的相关设置[由于ETH-MPI(Remote)可以自动设置,所以你只要选择“自动检测”之后,就无需填写其后的参数了]

MPI 波特率:[只要选择“自动检测”即可]是指与ETH-MPI(Remote)相连的PLC(S7-300)MPI接口的通讯速率

PLC_MPI站号:[缺省值为2]是指与ETH-MPI(Remote)相连的PLC(S7-300)的MPI站号

ETH_MPI站号:[缺省值为0]是指ETH-MPI(Remote)自身的MPI站号,它只要不与总线上其它站号相同即可

最高MPI站号:[缺省值为31]是指MPI总线上允许的最大站号

V区与DB块映射选择 SWITCH:[0-5] 该设置仅对PLC侧局域网内的西门子smart IE触摸屏有效,详细资料请参见另一款产品ETH-MPI(smartIE)使用手册

4.指示灯、外接供电、MPI接口说明:

LED[上左1] 恒亮:系统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闪动:正在复位、启动中

LED[下左1] 恒亮:已找到路由器的MAC地址

LED[下右3,2,1] 它们分别对应与远地RCD1 RCD2 RCD3的连接状态. 亮:已建立连接; 闪动:有数据通讯

外接24V直流电压

MPI接口需要用西门子Profibus-DP总线电缆及插头连接,如果是末端,需要将插头上的终端电阻拨成on

5.PLC侧局域网中计算机中应用软件的设置:[如果你仅关心远程互联通讯,可跳过此处说明]

(1)对于STEP7 需要先安装ETH-MPI(smartIE)驱动,然后Options-->Set PG/PC Interface...-->选择ETH-AUTO->属性-->键入IP地址:例192.168.1.10;然后[确定],再[确定];就一切OK了。

(2)对于西门子 smart IE 触摸屏,在WinCC Flexible 中[连接]--〉[接口]选“以太网”、PLC设备[地址]填入ETH-MPI(smartIE)通讯转换器IP [例如:192.168.1.10] ,[循环操作]打对号“V”;另外smartIE触屏的IP地址也应设置在同一段内,例如:192.168.1.200[注意:最后一个段值一定要大于199]

......

(六) PLC侧的宽带或3G无线设置:

对于通过宽带路由器连接互联网的设置:(1)只要使用TP-LINK品牌的路由器; (2)只要能正常上网即可

对于通过3G无线连接互联网的设置:要使用TP-LINK品牌无线3G路由器(目前型号TL-WR743N ,京东商城价格104元/每台) ,只要能正常上网即可,如下图所示:

注:由于我选用的是联通3G上网卡,所以要选择[联通],用户要根据自己所选择的上网卡归属公司来选择,目前国内只有三家(电信、联通、移动)

网友A(2018-03-21):
在西门子PLC通过互联网进行远程监控上下载程序以及远程维护调试方面,大连德嘉已经有了7年的实际经验,很多节点数超过50,因为客户反映良好,所以我们近期将推出更人性化的远程互联产品,也就是说,你不需要网络支持你也不需要固定IP或者花生壳,只要您想连接的设备有一根网线可以上网即可。可以是宽带、可以是3G/4G无线...总之门槛非常低,我们的产品只需要填写几个ID号,就能够实现PLC的远程监控,尤其是对那些大型项目,超过100多个节点的PLC监控,有着非常可靠、稳定、高速的良好性能,它是真正的实时监控产品,每个数据的刷新在0.1-0.3s之间。

    它可以连接的西门子PLC有:S7-200、S7-200 SMART、S7-300mpi、S7-300PN、S7-1200、S7-1500,它的上位监控软件可以是WINCC、组态王、力控、kepware等等主流监控软件,也可以连接STEP7、博途TIA Portal、microwin step7、STEP 7-MicroWIN SMART等西门子编程软件。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棒,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