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分站丢站并I/O置0

楼主(2013-07-08):
我用的CPU是1768-L43S,分站用的是1734-AENTR,编程时我本地和分站用的是标签别名的形式。问题是:当1734分站丢站时,如何检测并给I/O清零?是不是可以用GSV指令获取模块信息?如果是,该怎样使用呢,有没有比较详细的GSV指令解释或说明书,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大家的问题和我的一样,都是被浏览,没有答案

网友A:
1-10层PCB 高精密快速制作PCB
最小线宽0.127MM 最小孔径0.25MM
1. 5*5CM  内50元/10PCS(单双面)

2:10*10CM内80元/10PCS(单双面)
3:四层板 最低价160元起(5*5CM/10片,板厚1.6),包测试!
4:单双面可加急12H  24H  48H交期准时,质量有保证!
公司网址:www.hckjpcb.com

尹小<此处内容被屏蔽> TEL:13632804848

 下单QQ : 1517902071

网友B:
AB的plc?

如果有多余的IO的话就用输出点做时钟脉冲,然后接至输入上,程序对输入进行检测,如果不对就认为是从站故障。

应该有专用的指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的plc?如果有多余的IO的话就用输出点做时钟脉冲...

 非常感谢您,理解你的意思。我们原来使用的分站是DEVICENET通讯,通过映射的形式编程,当故障时,给所有映射的地址清零。但是我现在用的是标签别名的形式,用以太网通讯,虽然可以检测模块故障信息,但是不知道怎么给模块I/O置零

网友C:
的确是GSV指令,见图片哈

网友D:
5000的指令手册上就写的比较详细了。可参考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GSV指令,见图片哈

 非常感谢你,回复晚了不好意思!我咨询了热线,但是热线也不知道输入模块是不是可以置零,但是我做实验了,实际上是可以的,问题已经解决,采用的方式和你给的一样,用GSV获取模块故障码,然后置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