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灯不能用声光控制开关吗

楼主(2013-07-08):
   公司老办公楼的楼道内原来的白炽灯坏了不少,去年初之后全换了节能灯,问题来了,有的长亮,有的频闪,有的亮了不长时间就不亮了,后来查是声控开关坏了,百度了一下,有的说是节能灯启动电流大,烧坏声控开关内的可控硅,有明白的吗?

   做工控兄弟们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声控灯需要频繁开关,节能灯不适用,不光烧开关,灯也容易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声控灯需要频繁开关,节能灯不适用,不光烧开关,灯也容易烧的

 好像有这样的说法:节能灯不能频繁开关。

网友C:
应该举报三楼刷广告的

网友D:
节能灯是不允许频繁开关的,影响寿命,并且频繁开关比普通的还费电。

网友D:
节能灯启动时的耗电量大于等于节能灯正常使用一小时的用电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节能灯启动时的耗电量大于等于节能灯正常使用一小时的用电量。

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能说下出处么?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节能灯启动时的耗电量大于等于节能灯正常使用一小时的用电量。

这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节能灯是不允许频繁开关的,影响寿命,并且频繁开关比普通...

    节能灯还费电 ??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研讨会宣传员_3259  节能灯启动时...

俄也想明白鸟 ~~~~~~~~~~~~~~~

快来扶贫吧

网友H:
普通的声控开关不能带节能灯,有一种内部加有可控硅的可以带节能灯,最大带100W节能灯。淘宝上有卖,我买过。

网友I:
节能灯启动一次耗电量,相当于正常照明1小时,由厂家出来确认一下!真的假的?

看来不是长时间照明的地方,不能用节能灯鸟。

网友J(2013-08-14):
普通的声控开关输出含有直流成分  而节能灯适合交流输入  所以。。。。

网友K:
哇塞,搞控的啥都懂哇,万能工程师哇!

网友:
要用节能灯使用的声控开关。我们公司都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