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电瓶串联使用问题,,,急急急急急急急,,谢谢。。。

楼主(2013-07-08):
四个12V电瓶串联使用,其中一个要给发动机电打火供电,问这个电瓶的使用寿命会比其他三个短吗?,,,,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谢谢。。。。

网友A:
串联使用你的电瓶供电都是一样的使用呀 !

网友B:
4个串联是为了提高整体的电压,4个电瓶的电流一样。

网友C:
串联电压提高了,应该48V,电流不错不变。但单独使用的电瓶肯定要比其它几个寿命短。

网友D:
不建议这样使用,再加一块大容量的电瓶给发动机打火儿用吧。

这样使用不仅影响寿命,而且影响串联后的输出电压(可能损坏设备)

网友E:
兄弟,还是再单独弄个电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