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掉数据问题

楼主(2013-07-08):
发现几次海泰克触摸屏出现画面切换按钮里面的页面数老掉   编译出现画面未定义。想知道这是哪个环节的

问题!

想找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原来也碰到类似错误,把有错误的元件重新点击刷新一下属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