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可以读取过去某个时间D寄存器的值吗?就是我想输入某个时间,就可以获得D寄存器里边当时的值。

楼主(2013-07-08):
请问PLC可以读取过去某个时间D寄存器的值吗?就是我想输入某个时间,就可以获得D寄存器里边当时的值。

网友A:
这个用上位机或HMI做历史记录吧?

网友B:
不就是设定时间吗,有专门的指令!

网友C:
可以用EXEL直接导出历史记录。。。。。。。。。。。

楼主:
用GOT11可以做历史记录吗?

网友D:
不就是设定时间吗? 还是这个用上位机或HMI做历史记录读取原来时间?

网友E:
我想看看你昨天自拍的相片,你有吗?

如果你昨天有拍,那,你今天就可以拿出来。没拍,那你拿什么?拿毕业照,有什么用,都不是那回事。

明白了吗?

网友F:
这个是历史记录,一般在上位机实现的功能, PLC 那点存储器,很容易溢出的......

网友G:
如果是带存储卡的功能,比如基恩士的KV3000,可以存储比较多些的信息,但也要程序里有使用了这个功能。。。这样可以查看得到之前的一些记录,但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