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烧毁后几种处理方法,特殊情况特别对待!

楼主(2013-07-08):
压缩机烧毁后几种处理方法,特殊情况特别对待!

一、前言:

压缩机若己烧毁或机械故障、己磨损,造成冷媒系统必然的污染,其情况如下:

1.残余冷冻油己碳化、含酸、污浊存在于管内。

2.压缩机拆除后,原系统管内必与空气接蚀,造成冷凝效果,增加水份的残存,与铜管及管路上零件接蚀后造成污膜,影响下次换新压缩机后之操作功能。

3.磨损之铜、钢、合金污粉末必部份己流入管路中阻塞部份细管孔道。

4.原干燥器己迅速吸收了大量水份。

以上情况下,系统是有臭味的,一闻即知。

二、不处理系统,直接换上新压缩机后的结果如下:

1.抽真空不可能完全抽好,真空泵亦很容易损坏。

2.加入新冷媒后,冷媒仅起了清洗系统零件的功能而己,全系统的污染还是存在。

3.新压缩机及冷冻油,冷媒马上于0.5-1小时内全被污染,第二次污染之进行马上开始如下:

3-1冷冻油不纯洁后,开始破坏原润滑性质。

3-2金属污粉末进入压缩机可能打穿电机绝缘膜而短路,再烧毁。

3-3金属污粉末沉入油中,造成轴舆轴套间或其它运转部份之磨擦增加,而机械咬死。

3-4冷媒、油及原污染物、酸性物质混合后,再造成更酸性物质及水份增加量。

3-5镀铜现象升始,机械间隙减少,增加摩擦而卡死。

4.原来干燥器如果未予更换,则将释放出原吸水份及酸性物质。

5.酸性物质将慢慢侵蚀电机漆包线之表皮绝缘膜。

6.冷媒本身的制冷效果降低。

以上状况下,新压缩机约1个月内即将完全烧毁。

三、如何处理一个压缩机己烧毁或故障的主机冷媒系统,则是一件比生产新主机更为严肃、技术要求更高的问题。然而,往往恰好被大部份技木人员完全忽略,甚至于认为反正坏了就换上一个即可的错误观念!造成认定压缩机质量不佳,或是别人使用不当的一些纠纷。

楼主:
1.压缩机损坏了,当然要更换,而且都很急,但是在采取行动准备材料工具之前,则要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1-1控制箱内的接触器、超载器、或计算机、温控是否质量上已出了问题,必须一一检查,确认至没问题才可。

1-2各种设定值是否己经变化,分析是否因设定值变更,或错误的调整而造成压缩机烧毁。

1-3检查冷媒管路上的异常状况并校正。

1-4确定压缩机烧毁或卡死,或半烧毁:

1-4-1用摇表量测绝缘,用三用表量测线圈电阻。

1-4-2与使用客户相关人员交谈了解前因后果之概况,做为判断参考。

1-5由液管部份设法泄冷媒,观察冷媒排出之残余物,嗅其味,观其色。(烧毁后,为臭酸味,有时有刺鼻性辣味)

1-6拆下压缩机后,须倒出少许冷冻油,观其色判断情况。离开主机前,将高低压二支管用胶带包扎好,或将阀关闭。

2.根据以上检查工作后,可能有三种压缩机故障情况:

2-1压缩机电机未烧毁,电流正常,仅噪音大。(机械方面问题)

2-2压缩机电机未烧毁,可运转,机械良好,但电流大而超载,易跳脱。

2-3压缩机电机己烧毁,不能运转,机械好坏不知。

依三种情况,釆取更新压缩机之程序如下:

2-1压缩机电机未烧毁,电流正常,仅噪音大。(机械方面问题)

2-1-1这种情况下,其油不臭,仅污染成粉末灰色状,沉在压缩内部,系统管子内污染不明显。

2-1-2将原干燥器拆下,尽可能用氮气,(压力至少7KG/CM2以上)从高压端吹净高压端管路,以及分段吹净液管,低压端部份件,并现察吹出之物是油,还是污物,还是水份或者其它异状、异物。

2-1-3换上新压缩机后,装新干燥器,并加氮气压力至10KG/CM2探漏,不漏时,剩余氮气由高压端充灌阀排至大气中。

2-1-4由高、低压端同时抽真空至少到1000Microns。

2-1-5由液管部份加入液态冷媒,达80%~90%冷媒量后,才可开机作测试。(压缩机须加温2小时)

2-2压缩机电机未烧毁,可运转,机械良好,但电流大而超载,易跳脱。

2-2-1此种情况下,其油稍有焦味、变色,系统管路内还算干净,但是金属表面己酸化之系统,铜管内壁变红。

2-2-2换上新压缩机后,装新干燥器,并加氮气压力至10KG/CM2探漏,不漏时,剩余氮气由高压端角阀排至大气中。

2-2-3由高、低压端同时抽真空至少到1000Microns。

2-2-4由液管部份加入液态冷媒,达80%~90%冷媒量后,才可开机作测试。(压缩机须加温2小时)

此情况必须注意:客户原来电源的稳定性以及可能的负载太大同题,或停动控制太频繁的结果,若不解决这些,则危险性一直存在,还是不能完全解决。

2-3压缩机电机己烧毁,不能运转,机械好坏不知。(有二种方法可解决,修好)

楼主:
a、方法一

a-1此种情况最严重者是油及冷媒发臭、焦味、辣味、油发黑如黑墨, 管内全是污黑膜,并会有水份。

a-2将干燥器拆下,短接此部份为一铜管接头或临时性可拆卸接管均可。

a-3用化学泵由高压管将清洗剂(三氯乙烷,二氯甲烷)泵入管路系统中清洗循环流动。

注:

1.清洗时,须注意操作人员自己之安全。

2.清洗中会发现清洗剂由清澈状俞久俞污浊,知道压缩机烧毁后的污染严重状况,必要时须更换清洗剂,多次清洗。

a-4更换用氮气压力约7KG/CM 2~10KG/CM2将全系统吹干冷,直至无残留清洗剂为止。(蒸发)

a-5换上新压缩机后,装新干燥器,并加氮气压力至10KG/CM2探漏,不漏时,剩余氮气由高压端阀排至大气中。

a-6由高、低压端同时抽真空至少到1000Microns。

a-7检查所有电器舆电源。

a-8由液管部份加入液态冷媒,达80%~90%冷媒量后,才可开机作测试。(压缩机须加温2小时)

楼主:
b、方法二

b-1将干燥器拆下,用高压氮气约10KG/CM2之压力先吹通整个管路。

b-2换新干燥器(液管干燥器之这滤吸水容量去污能力要比原系统使用的大一倍的能力才可。)

b-3检查所有零件,外部控制件的质量必须良好。

b-4全系统探漏,剩余氮气由高压端角阀排至大气中。

b-5由高、低压端同时抽真空至少到1000Microns。

b-6由液管部份加入液态冷媒,达80%~90%冷媒量后,才可开机作测试。(压缩机须加温2小时)

b-7运转后,必须特别注意有无异状发生,而紧急处理。

b-8起动后运转约半小时,马上更换干燥器,并现察其污浊情况

b-9第二次新的干燥器须再运行3小时,观察结果,必要时须再更换,直到系统完全干净为止。

b-10最后,再换压缩机冷冻油,并观察原第一次的新油情况。

注:

a.以上更换干燥器时,空气勿再进入系统中。

b.严重者,压缩机须再拆下换油,冷媒全部放出换新。

附注:

1.开机前全机再作一次目视检查。

2.电源及耐压绝缘要特别注意。

3.不可在抽真空后,一面加冷媒一面开动压缩机,如此会造成压缩机失油而前功尽弃。

4.不可由低压端直接加液态冷媒,将会造成液击及机械故障。

5.当以上手续做得很完全,开机前,还必须校正原先检查机器时所发现的一些电器不良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