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将电动机与电机控制器的整合在一起的?

楼主(2013-07-08):
有没有哪位大侠做过将电动机与电机控制器整合在一起的?有的话,可以把资料给小弟一下吗?先谢谢了!邮箱:wanglf0810@126.com

网友A:
见过,只是将电机的接线盒做大了,里边放上了接触器等控制部分,直接接入电源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B:
我有一个朋友是做变频电机设计的,直接把变频器与电机整合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只是将电机的接线盒做大了,里边放上了接触器等控制...

 应该还会考虑一些内部结构设计,以及EMI,EMC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朋友是做变频电机设计的,直接把变频器与电机整合在一起

 我是跟着导师做的这个方向,过段时间我们要自己设计这部分,但是资料不好找

网友C:
有!MBMC9A2AZB松下无刷电机。(优点是体积紧凑啊)

不过,要改成分离的了。

其实控制器部分也还是个交交变频的原理。

网友D:
坛上不是有个帖子说过这个问题吗,这种结构问题多多,故障高发。

网友E:
丹佛斯FCM300和FCD300就是一体化的。你可以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MBMC9A2AZB松下无刷电机。(优点是体积紧凑...

 谢了,我先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坛上不是有个帖子说过这个问题吗,这种结构问题多多,故障高发。

 小弟新来的,还没有看过这个帖子,现在是跟着导师做一个项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丹佛斯FCM300和FCD300就是一体化的。你可以研...

 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