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帮忙分析零线保险丝断开后的情况

楼主(2013-07-08):
情况是这样的,我的设备接在B相电上,由于设备220V电源线零线火线焊接反了,等同于在我的设备内零线中串了个保险丝,现在由于不明原因,导致保险丝烧了,在C相的插排上,测量出火线对零线有284V电压,零线对地线有110V电压。在B相上测量出火线对零线220V,火线对地线110V,零线对地线110V。A相没量。

现在问题是,别人责怪是因为我保险丝串零线,被烧断,导致B相,C相电压异常。而我认为是供电环境异常导致我保险丝烧了。请专家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楼主,真的不好意思,偶认真的读了几遍感觉有点乱,没明白你的意思,你可以详细说说嘛?

网友B:
保险丝烧断确实是因为负载异常所致,但是零线接保险丝稍短后已造成睁大事故,如触电。这是不对的。由于B相还接在负载上,零线断了,可能导致B相负载通过别的回路返回到BC相或者接地端,导致零电位升高。这种情况下极易造成触电危险。所以接线需谨慎。

网友B:
可拿到图片了,N断线,L经过电源模块接地形成了另一个回路。

不知道你量的N是保险左侧还是保险右侧(模块电源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拿到图片了,N断线,L经过电源模块接地形成了另一个回...

是保险左侧。

请问有没有这个机理?因为我这里保险丝烧断,导致整个供电盘异常?

给我的感觉,是供电盘出现异常,导致B相电压异常,然后把设备保险丝烧断了。

盼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的不好意思,偶认真的读了几遍感觉有点乱,没明白...

简单说,如果保险丝烧断后,有没有可能引起三相供电盘的异常?

网友C:
不管别的,把你的线路换过来,保险换正确。然后看看你的负载电路是否能够正常供电。

网友D:
你这是因为这段导线路总零线开路,造成在C相的插排上,测量出火线对零线有284V电压,零线对地线有110V电压。在B相上测量出火线对零线220V,火线对地线110V,零线对地线110V。检查你串的保险丝的位置,不要在总零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别的,把你的线路换过来,保险换正确。然后看看你的负...

换回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因为这段导线路总零线开路,造成在C相的插排上,测...

谢谢。能讲讲总零线断开,造成电压异常的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