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的SGDV-2R8A01B伺服怎样设置?

楼主(2013-07-08):
手头有台安川SGDV-2R8A01B伺服驱动器,PLC是OMRON CP1H-Y的,用来做位置控制。用PLC的差分脉冲驱动伺服时,电机跳着转动一下就不能再转了,用JOG也是一样,除非用手再将电机的轴转上一些。看电机转动的情况是不正常的,照着手册设置了大半天也不行。
安川的SGDV-2R8A01B伺服怎样设置?可以用免调整功能吗?有简单一些的设置方法吗?

网友A:
期待高人的指点,我也顺便学习一下。

楼主:
原因找到了,竟然是犯了个很低级的错误!!U、V、W三根线没按顺序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