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1766 1400plc与mcgs组态方案

楼主(2013-07-08):
mcgs软件如何与ab1766 1400plc通讯,有几种方式,具体设置都怎么弄,求助!!!

网友A:
看看这样行不行?

里面只有现实AB全双工

AB半双工。因为没接触过AB,也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样行不行?里面只有现实AB全双工AB半双工。因为...

谢谢,这样应该可以,可我手头没有九针头,现在用组态王走以太网用opc做了一个,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B:
DF1串口或OPC(通过Rslinx,需要授权)

网友C(2018-07-28):
问下这是什么原因?我在控制面板已安装程序中可是找不到这个已安装的程序,请问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告诉下,不胜感谢!

网友D(2018-10-01):
没积分,挣点积分真不容易啊!顺路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