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4-0170报SHORT CIRC 2340故障

楼主(2013-07-08):
上电时显示正常,一起动就报:SHORT CIRC 2340,可以复位。我拆开了电机线试也报,拆下IGBT模测IGBT是好的,断开IGBT的供电也报,断开驱动板的线也报,断开三个电流传感器线也报,不知是哪儿坏了?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ABB ACS800报2340的故障,有多种可能,电机电缆或者电机短路

你仔细排查了吗?能确定电机、电缆没问题吗?

INT板子坏了也可能

电流流检测的环节,包括检测器件、连接线接触不好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有板子就换板子,没板子就换个变频器试试吧

网友B:
整体更换驱动板和IGBT试试,假如还报--主控板坏了。

楼主:
电机和电缆没问题我都拆开了。手上没板子换,买一个多少钱?

网友C:
你可以把触发板换下试试。

网友:
难道是AINT板的问题吧,一直都报这个故障。

网友:
在线路和电机正常的情况下,可能是变频器的故障。

IGBT是用万用表测量判断是好的吗?不一定准哦,有时量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实际上是有问题。

如果确定AINT板没问题电话,IGBT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更换试试,一定要三个整体更换。

另外,测试时不要断开部分组件,要完整变频器进行测试,断开部分组件会导致损坏其他元件的,切记!

下面有一个帖子,也聊到这个报警,希望能够给你有所收获。

http://bbs.gongkong.com/d/201009/349985_1.shtml

网友D(2015-06-17):
报警2340与电流检测无关,仔细观察变频器的电路,你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网友D:
能看到报警2340,基本IGBT模块是没问题的,ABB的2340检出牵扯点太多,故障明显的话一次即可解决问题,较隐蔽的话维修往往需要现场试验2-3次方能彻底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