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CT变频器常见故障代码及维修方法
cqu_rockwell-------------王者之师

楼主(2013-07-08):
  1、电流检测故障(如报E019,E001):

  (1)控制板Q1(15050026)坏。

  (2)7840坏:在变频器通电时,用直流档,黑接5脚,红分别接6,7,8脚,值为2.5,2.5,5为正常,否则7840坏。

  (3)小板坏:在变频器通电时,用直流档,黑接7840的5脚,红分别接小板的脚从左到右应为2.5,2.5,2.5,3.41.5,0,1.6。

  如值不对,小板坏:此时可更换小板坏中的三个小IC(39030024LMV393),如还不好,更换小板。

网友:
  2、显示POFF:

  驱动板上电POFF,测CVD电压正常应为2.6-2.7,如测得1.9,可能R51,R52,C36,C37,排线中的某一个坏,其中的电解电容坏的最多。只在带电机运行时报POFF,驱动板变压器也有可能坏。

网友:
  3、缓冲电阻坏:

  缓冲电阻和滤波大电容是成对的。如果其一坏,另一个很可能也坏。缓冲电阻坏也有可能是继电器不吸合(继电器坏或控制板坏,或与二者相连的电路上元件坏)引起。单相输入(220V)的变频器,特别要注意:如果无显示或炸机,很可能是用户接入了三相电(380V)引起的(可察控制板的故障记录:母线电压是否由310变为了540)。此时不断IPM的整流桥已坏,滤波大电容也坏(或炸裂或顶面凸起变硬)。如果只更换IPM后就上电,会听到“啪,啪”的响声(电容内的声音),应立即掉电,否则IPM的整流桥又会坏。发现一个大电容坏,最好都换新的。因电容是易坏易老化的器件。

网友:
  4、显示不稳:

  先有显示,然后没有,风扇停下,电压只有12,此种现象一般是U1厚膜坏。报故障E015:通电指示灯亮,键盘不亮,拨了风扇就好--风扇短路。

网友:
  5、不制动:

  01180099,01180100,01180113,01180114的制动管不在IPM内部,变频器炸机和不显示很可能就是在变频器停机制动时引起的,所以更换IPM后,一定要检测制动电路的好坏:制动光耦,制动管(MOS管不好测,可测其串联的续流二极管,正常应为0.37左右),门极电阻(也就是MOS管的门极电阻,正常应为100欧姆)。修好上电后,TD900F093改为150,报E007,红接P(+),黑接PB,如电压在17-30跳动,制动正常。TD3200F133=150直流电压270-350V制动起作用。

网友:
  6、炸整流桥:

  如果测得部分整流桥损坏,而逆变桥全是好的,就有可能是正负母排之间打火引起。环境潮湿是主因,一般是有水滴在正负接线端子之间,或者是有水滴在正接线端子和散热器之间引起炸机的。此种坏机的接线端子绝缘性已变差,一定要更换,否则一上电又炸了。另一种原因就是滤波大电容短路(或炸裂或顶面凸起变硬),也要注意更换电容。

网友:
  7、机器打嗝:

  即风扇时快时慢,无显示。一般是控制板短路了,去掉控制板再上电,如还打嗝,有可能就是厚膜周边的器件坏了,例如TD1000大体积R56电阻27欧的阻值变大了很多,即打嗝保护电路自身坏了。开关电源不工作,可量其中一个电阻的电压,如有点电压且在跳变,说明开关电源已起振,但后面电路短路了(变压器脚间连锡,滤波电容碰歪),打嗝保护电路在起作用。如一点电压也没有,说明开关电源没起振,一般是厚膜坏或2844及附近器件坏。

网友:
  8、风扇无力,转速慢:

  EV1000的D6击穿。上电报8888:FECDF21U1板U8坏,有细小裂缝。EV1000如01180128,带载停机报8888:变压器电感量变差或PC9原副边绝缘不够。

网友:
  9、按运行报8888:驱动光耦短路。

  10、EV1000大体积:原故障是炸机,修好后运行无输出或E019,常坏的是U9。无输出有时Q2也坏。

网友:
  11、EV1000小体积:原故障是炸机,修好后运行无输出,常是R13坏。故修炸机时,要养成习贯量一下R13是不是10欧。

  12、TD3000上电显示POFF:

  1、驱动板CVD电压在2.5V~2.8V是否正常?

  2、驱动板IU、IV、IW电压是否正常?(电流检测电路)

  3、控制板VREF基准电压是否正常?检查T1和2.5V的稳压管U24。

  以上都正常的话,请重新烧写两个DSP程序。请注意擦除后要下电几秒再上电写入程序。否则,DSP坏。

  整机修好上电显示正常后,要经过以下步骤才按运行,可减少炸机的可能性。

  直流档红接“十”,黑分别接UVW:TD900,TD3200单相的都应为310v,TD900三相的都应为540v。TD1000,TD3000,EV1000,EV2000都应为5-10V.

  如不对,不能按运行,否则十有八九会炸机。此时应停机更换对应的光耦和二极管,再重复以上过程,直至电压对了才按运行。

网友:
  13、显示E010:

  上电显示E010,霍尔坏。运行显示E010,模块坏。

  当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E010,应是电流检测电路本身有故障了。即变频器还没有运行,没有电流输出,但电路已检测到有输出电流了。小功率机常是TL082C坏,大功率机常是霍尔坏。到底UVW哪相电流有问题?(来源:http://www.diangon.com/)可用如下方法判断:用表的mv档红接IU,IV,IW的测试点,正常应为0,如果哪个点偏高(例如+10)或偏低(例如-10),就是对应相电流有问题。

  例IV=1000mv,V相霍尔坏。当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一按运行就显示E010,模块坏的可能性最大。哪相模块坏,可用如下方法判断:上电,直流档红接“十”,黑分别接UVW,正常都应为5-10V,如其中一相偏高很多,此相模块坏。

网友:
  14、输出不平衡:

  如测IPM和光耦,电阻都是好的,一般是光耦的性能变差了,对应更换即好。当然,控制板,IPM也有坏的。判断IPM是上桥坏还是下桥坏,可用如下方法判断:上电并按运行,直流档红接“十”,黑分别接UVW,正常都应为210V,如其中一相为0,下桥坏。直流档黑接“-”,红分别接UVW,正常都应210V,如其中一相为0,上桥坏。

网友:
  15、绝缘或耐压不过:

  (1)散热器不平,顶坏IGBT。(2)硅脂中有硬的异物(如锡渣),顶坏IGBT。(3)制动管下绝缘膜破或陶瓷片裂。(4)大功率机绝缘柱不良。(5)单板上接地电容不良。一次对二次耐压不过:驱动板光耦不良。

网友:
  16、EV2000健盘:显示4个8和全部灯亮(较暗):插座CN1第二排左至右第二脚虚焊。

  17、控制板无显示维修四步曲:

  (1)量电压。(2)量晶振。(3)量复位信号。(4)重写软件。

网友:
  18、报POFF或E019故障处理:

  生产FECD整机老化后PQC测试报POFF或E019,用手摸U1有点热,更换U1后OK。写不进软件:FECD控制板U1U2U16U301都写不进软件,在测试工装上电发现5V短路,但用万用表量5V到地之间的电阻值又正常。拆过很多器件,分析了很久才了现U329装反。修生产送修的单板,首先不要急着去测量,去换器件维修。要先全面观察:正面,反面,故障点近距离,远距离等有无连锡,虚焊,装反,装错。

网友:
  19、EV2000控制板故障处理:

  上电POFF:测U1的76,77脚或C19,C18的电压正常为1.6V,如正常,DSP坏;如电压低(如3.8V,0.5v),U19,U20坏。

  无显示:测3.3VQ10的3脚与GND电阻小,正常0.6K.DSP坏。无显示:测U24的8脚只有1.5V,正常为2.5V.测L3不通,L3坏。否则DSP坏。

  无显示:测U17-LM324的4和11脚(+-15V)短路.上电摸LM324,发现U17和U18有点热,拆下后不短路了。U17和U18坏。

  无显示:5V短路。U6坏。显示E004:测U1的76,77脚或C19,C18的电压为3.8V.正常为1.6V,U19,U20坏。

  一按运行炸机:U5,U9坏。VRF无10V:U42,C107,C108坏。

  报E010:上工装测试U-灯常亮:U9坏。BRAKE灯常亮,继电器K1响(即故障继电器吸合):U6坏。

  报E019:分别测IU,IV,IW对应的ICU19,U20,U21的第8脚电压为0.34,0.40,6.46。故U21坏。

网友:
  20、EV2000上电键盘4个8加5个灯闪亮:控制板U8坏。

  EV1000小体积控制板03025856:无显示:测CN3的6脚(SPISIMO-OUT)电压为0V,正常为5V.此脚对应U4的16脚,4脚对DSP的21脚,正常为3.3V,实测为0V。故U1-DSP坏。EV1000大小体积控制板频率无法下调(50HZ不变):L8虚焊或碰坏。

  TD900小体积频率调不到50HZ,只有49.80左右,控制板D10基准飘移,即5.1V稳压管不良

  TD1000小体积控制板03023847:报E001:U7坏。

  TD3000控制板:上电后操作方式改变:在更改操作方式时有时出现E016,U13EEPROM坏。

  TD3200控制板:更改机型号时出现POFF,恢复出厂参数时报E028:生产老化前送修,DSP的93脚RS1信号经R19,U11变为RSEEPROM信号到U4,用表量R19不通,手拔R19裂开(表面一点也看不出来),即EEPROM不能复位。

网友:
  21、所有控制板写软件:

  (1)不上电(出现110):(A)短路。(B)晶振不起振(正常上电测电压:电源3.3V,频率输出端1.6V,如电压不对,晶振坏)。

  (2)写不进软件(出现113,114):一般是DSP坏。

网友A:
  不错的资料,是 EV 小型号系列 ??

有 UNI, SP 系列的变频器控制程序的例子不?有的话发点给我学习一下

网友B:
EV1000,EV2000是艾默生深圳网络能源的,跟CT相比一个是黑人,一个是白人。。。呵呵呵。。不是一个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