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一开机送电就损坏MCP面板

楼主(2013-07-08):
机床系统是840D的。操作者上班一合上机床总电源开关就烧坏MCP面板(面板的电源集成电路L4978D的24V输入引脚烧断,所有指示灯不亮)。检查电源和线路没有发现问题,更换一块新面板又可正常工作。上述现象发生过两次,两次故障的间隔时间有两个月,损坏的都是L4978D。整个机床供电路径是三相自耦稳压器(无抗干扰功能)----总电源开关(电动)----三相电源母排----西门子专用稳压电源-----MCP面板、PCU50共用一条DC24V电源。请问是不是开机瞬间有冲击电流造成的?有什么防护措施吗?谢谢。问题补充:今天面板又坏了和上述现象一样,机床接地重新做了,开关电源也换了全新的西门子SITOP,上电也加了延时,在机床拖链外又重新布了线,把旧线脱开不用。 。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好分析

网友B:
原因:西门子的产品质量不行,换用发那科出品就不会如此了!

网友C:
  换了MCP面板隔一段时间又烧,“面板的电源集成电路L4978D的24V输入引脚烧断”,可能是瞬间涌流过流保护来不及动作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