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条件返回子程序输出位的状态

楼主(2013-07-08):
如上图输入m0.0的是BOOL数据,I0.1接通则M0.0为1,q0.0也为1,若I0.1断开 请问M0.0是1还是0   下面是子程序里的梯形图    求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当然也是0,因为子程序里没有保持位啊。

楼主:
若子程序里加个自锁   条件成立后   就算子程序使能端为开路   子程序输出也为1吗

网友B:
很好很棒楼主辛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好很棒楼主辛苦了。。。

网友D:
引用<I0.1接通则M0.0为1,q0.0也为1>

此话何解?

I0.1是0是1,M0.0都可0可1。I0.1接通的时候,I0.0决定M的状态。I0.1断开时,M的状态维持在I0.1断开之前的状态。

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