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驱动器的常见问题
cqu_rockwell-------------王者之师

楼主(2013-07-08):
三相機種的變頻器是否可以接單相入力電源?
台達變頻器為單相及三相機種,其最大的差異在於電容的配置。單相機種會配置比較大的電容,因此若三相機種只接單相入力,可能導致輸出電流不足,且會發生欠相的異常。為確保系統正常運行,請搭配使用正確的電源系統。

网友:
變頻器使用PG回授時,需要設定哪些參數?硬體需要哪些設置?
在硬體上需加裝PG卡,在PG卡上的開關設置編碼器為Open-Collector或是Line-Driver型式,並設置正確的電壓大小。在參數上,設定編碼器每轉的脈波數及輸入脈波型式。以台達VFD-VE系列變頻器為例,選用EMV-PG01X的PG卡,且編碼器一圈有1024個脈波,為Open-Collector 12V型,此時,PG卡需設置(如下圖)

在參數設定方面,需設定參數10-00每轉脈波數為1024。另外,在設定10-01之前,需先確定該編碼器的脈波型式為AB相、脈波加方向或單一脈波,再加以設定。

之後只要將參數00-04設為7,就可以在使用者顯示的內容看到馬達實際由編碼器回授的轉速。

网友:
無感測向量控制(SVC)有何優點?
a.優異開迴路速度控制,不必滑差補償
b.在低度時有高轉矩,不必提供過多之轉矩增強
c.更低損耗,更高效率
d.更高動力響應-尤其是階梯式負載
e.大馬達有穩定之運轉
f.在電流限制,改善滑差控制有較好之表現

网友:
在台達交流馬達驅動器的輸入/輸出側加裝電抗器,其各自有何作用?
電源輸入側電抗器
用於變頻器/驅動器輸入端,電抗器保護著靈敏電子設備使其免受變頻器產生的電力雜訊干擾(如電壓凹陷、脈衝、失真、諧波等),而藉由電抗器吸收電源上的突波,更能使變頻器受到良好的保護。
變頻器/驅動器輸出側電抗器
在長距離電纜接線應用中,使用IGBT保護型電抗器於馬達與變頻器之間,來減緩dv/dt值及降低馬達端的反射電壓。使用負載電抗器於輸出端,可抑制負載迅速變化所產生的突波電流,即使是負載短路亦可提供保護。

网友:
何謂控速比/控速精度?
可控速範圍是以馬達的額定轉速為基準,在定轉矩操作區中為維持額定轉矩,其額定轉速與最低轉速的比值,例如一典型交流伺服馬達的可控速範圍為1000:1,亦即若馬達的額定轉速為2000 rpm/min,其最低轉速為2 rpm/min;而且在此控速範圍內,由無載至額定負載時,其轉速誤差百分比值均能滿足所設定的控速精度,如+-0.01%。轉速誤差百分比值是由下式計算:(如下圖)

网友:
什麼是變頻器的失速防止功能?
如果給定的加速時間過短,變頻器的輸出頻率變化遠遠超過轉速的變化,變頻器將因流過過電流而跳機,而自由運轉停止,這就是失速。為了防止失速使馬達繼續運轉,就要檢出電流的大小進行頻率控制。當加速電流過大時,適當放慢加速速率。減速時也是如此。兩者結合起來就是失速防止功能。

网友:
變頻器的哪些模式可以調整馬達轉速?
變頻器上的轉速控制主要有以下:
1.直接從變頻器面版上的可變電阻調整
2.外接類比電壓或電流信號來調整
3.利用變頻器的多功能輸入端子可達成多段速控制
4.台達變頻器支援Modbus通訊,可利用上位控制器以通訊的方式改變變頻器轉速。

网友:
請問VFD-B系列可以應用在高速運轉嗎?如主軸…
可以,只要韌體版本為4.08版,即可運轉到2000Hz。

网友:
請問VFD-B系列的EF輸入端子可以用來作為PTC的輸入端嗎?
不可以,因為EF輸入端子是數位端子,只有開及關的狀態而已,所以不能作為PTC的輸入端。

网友:
請問VFD-B系列的通信位址2203H、2204H、2205H為類比輸入AVI、ACI及AUI之內容,這些位址內的狀態可以被讀取嗎?
可以,沒問題。

网友:
何謂向量控制?
在AC馬達中,轉子由定子繞組感應來的電流產生磁束場。定子電流包含兩個成份,一個影響磁束場,另一個影響馬達輸出轉矩。磁束向量控制可分別控制此二成份,因此可以分別控制轉矩與速度。

网友:
何謂變頻器的Auto Tuning(自動量測)?
自動量測即自動找出馬達的參數,如無載電流、定子阻抗、轉子阻抗、定子感抗、轉子感抗等。有了這些參數後才能作「轉矩估算」及「轉差補償」。也因此技術,在無編碼器的運轉下仍能獲得良好的轉速精確度。

网友:
無編碼器運轉(開迴路控制)之優點?
1.配線精省
2.不用擔心RF雜訊對編碼器低電壓信號的影響
3.在多振動的場合不用擔心編碼器的高故障率

网友:
何謂失速防止功能?
如果給定的加減速時間過短,變頻器的輸出頻率變化比馬達轉速的變化還要快,變頻器將因過電流而停止運轉,這就叫作失速。為了使馬達正常運轉,必須要以輸出電流的大小來進行頻率控制。因此,當輸出電流過大時,就必須要適當放慢加速速率,此即為失速防止功能。

加速時間與減速時間分別給定的變頻器及加減速時間共同給定的變頻器,在應用上有何不同?
對於加速快減速慢及需要嚴格要求生產時間順序的應用,皆需要分別給定加減速.但對於風機傳動等應用,加減速時間都較長,因此加速減速時間可以共同給定。

网友:
變頻器是否能夠擁有更大的制動力?
通常變頻器的制動力約為額定轉矩的10%~20%,如果內含或加裝制動單元,可增加變頻器之制動力。

网友:
何謂閉迴路控制與開迴路控制?
在馬達上加裝編碼器(PG),並將實際轉速經由PG速度回授卡傳給變頻器進行控制,此即為閉迴路控制。而開迴路控制,即是無PG回授之控制。

网友:
如何解決實際轉速與指定速度有偏差之狀況?
變頻器在開迴路控制下,馬達的轉速會在額定轉差率的範圍內(±5%)變動,如果要求精確度高的轉速,可採用具有PG回授功能的變頻器。

如果使用PG回授控制,是否也可提高速度之精確度?
一般而言,是會提高的,但取決於encoder(PG)和變頻器輸出頻率的解析度。

按比例地改V和f時,電機的轉矩如何變化?
當頻率下降時,電壓會成比例地降低。由於交流阻抗變小而直流電阻不變,將造成轉矩在低速下會減少。因此,在低頻時可提高輸出電壓以獲得較高的起動轉矩,這可由自動轉矩補償、選擇高起動V/f模式(high starting torque V/f curve)以及調整電位元器來實現。

一般而言,變頻器皆可設定頻率在6~60Hz(1:10),那麼在6Hz以下有輸出功率嗎?
6Hz以下仍可輸出功率。根據電機溫升和起動轉矩設定等條件,當頻率取6Hz,此時電動機可輸出額定轉矩而不會引起嚴重的發熱問題。

頻率在60Hz以上時,可否設置固定轉矩?
通常不可以。在60Hz以上時(也有50Hz以上的模式),電壓不變,且功率恆定。如在高速下亦要求固定轉矩時,則必須注意變頻器或特殊馬達之選擇。

何謂V/f模式
頻率下降時電壓V也成比例下降,而V與f的比例關係則是考慮了電機特性而預先決定的。

電動機使用市電驅動時,電壓下降則電流增加.使用變頻器驅動時,如果頻率下降,電壓下降,那麼電流是否增加?
頻率下降(低速)時,如果輸出相同的功率,則電流增加,但在轉矩固定的條件下,電流幾乎不變。

如果馬達採用變頻器運轉時,電機的起動電流、起動轉矩怎樣?
一般而言,市電直接起動會產生6~7倍之啟動電流,而造成電氣上的衝擊。
馬達採用變頻器運轉時,可以平滑地起動,並隨著電機的加速相應提高頻率和電壓。起動電流被限制在150%額定電流以下(根據機種不同,為125%~200%),起動轉矩為70%~120%額定轉矩;且對於帶有轉矩自動增強功能的變頻器,起動轉矩為100%以上,可以帶全負載起動。

网友:
什麼是變頻器?
自交流單相或三相商用電源,以整流器(CONVERTER)整流成直流後,再以換流部(INVERTER)使直流電壓變成電壓、頻率皆可變的交流電,用以控制感應電動機轉速及轉矩.因泛用變頻器在頻率被改變的同時電壓也隨著改變,故又簡稱VVVF(Variable Voltage Variable Frequency).

网友:
PWM和PAM的不同點是什麼?
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脈衝寬度調製)的縮寫,按一定規律改變脈衝列的脈衝寬度,以調節輸出量和波形的一種調整方式。
PAM是英文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脈衝幅度調製)縮寫,是按一定規律改變脈衝列的脈衝幅度,以調節輸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種調整方式。

网友:
為什麼變頻器的電壓與電流必須成比例的改變?
非同步電動機的轉矩是由電機的磁通量與轉子內流過電流之間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在馬達之額定頻率下,如果電壓固定而只降低頻率,那麼就會造成磁通過大、磁回路飽和以及嚴重時將燒毀電機。因此,頻率與電壓要成比例地改變,即改變頻率的同時也控制變頻器輸出電壓。電動機的磁通量保持固定,可避免弱磁和磁飽和現象的產生。這種控制方式多用於風機、泵類節能型變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