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性能判断

楼主(2013-07-08):
        步进电机是一种专门用于位置和速度精确控制的特种电机。步进电机的最大特点是其“数字性”,对于控制器发过来的每一个脉冲信号,步进电机在其驱动器的推动下运转一个固定角度(简称一步)。如接收到一串脉冲步进电机将连续运转一段相应距离。同时可通过控制脉冲频率,直接对电机转速进行控制。由于步进电机工作原理易学易用,成本低(相对于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不易损坏,非常适合于微电脑和单片机控制,因此近年来在各行各业的控制设备中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判断需多大力矩: 静扭矩是选择步进电机的主要参数之一。负载大时,需采用大力矩电机。力矩指标大时,电机外形也大。判断电机运转速度: 转速要求高时,应选相电流较大、电感较小的电机,以增加功率输入。且在选择步进驱动器时采用较高供电电压。

         选择电机的安装规格: 如57,86,110等,主要与力矩要求有关。确定定位精度和振动方面的要求情况:判断是否需细分,需多少细分。根据电机的电流、细分和供电电压选择驱动器

网友A:
个人觉得,客户在选择步进电机与驱动器的时候,主要关注,步进驱动器的,转速、力矩、加速度、震动,精度、由于转速和力矩是一对矛盾体,转速升高力矩必然下降,那么选择什么样的电机与与驱动器非常关键,这个时候应该看客户的要求。

再者,由于开环步进电机最大的缺点是容易丢不,发热高,高速性能差(一般应用在1500以下)如果客户对成本要求很高不想选用伺服,那么可以选择闭环步进伺服,这样可以在增加小部分成本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步进系统的性能,如,解决丢步问题,发热减少,速度力矩在同等电压下可显著提高。QQ176029652,希望同行一起交流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