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安装施工方法

楼主(2013-07-08):
 (1) 零序电流互感器应装在开关柜底板上面,应有可靠的支架固定。但有些厂家或施工单位将零序电流互感器安装在开关柜底板下面的支架上,更有甚者将零序电流互感器捆绑在电缆上,这违背了开关柜全封闭原则,既不安全,也不防尘,更不防小动物,留下很多隐患。
  (2) 电缆终端头穿过外附零序电流互感器后,电缆金属屏蔽接地线与外附零序电流互感器的相对位置不正确。根据有关规定:三芯电力电缆终端处的金属护层必须接地良好;塑料电缆每相铜屏蔽和钢铠应锡焊接地线(油浸纸绝缘电缆铅包和铠装应焊接地线),电缆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时,电缆金属护层和接地线应对地绝缘,电缆接地点(电缆接地线与电缆金属屏蔽的焊点)在互感器以下时,接地线应直接接地(见图1);接地点在互感器以上时,接地线应穿过互感器接地(见图2),接地线必须接在开关柜内专用接地铜排上,接地线须采用铜绞线或镀锡铜编织线,接地线的截面必须符合规程要求。在检查中发现有些电缆接地线该穿零序电流互感器时未穿,一些不该穿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反倒穿了,造成事故接地零序保护不能正确动作。
  (3) 由于电缆终端头做得比较大,造成电流互感器磁路不闭合。目前常用的10 kV电力电缆为三芯交联聚乙稀电缆,截面多为240 mm2、300 mm2,电缆外径较粗再加上三芯手套附加的热溶密封胶就更粗,零序电流互感器套不上去,施工中就拆开零序电流互感器接口,电缆套过来了,接口却忘记恢复;有的恢复了,但接口恢复不严;更有的终端头三芯分开处比零序电流互感器内径粗又正好卡在零序电流互感器中间使零序电流互感器接口无法恢复闭合,造成零序电流互感器磁路不闭合,无法正常工作。
  (4) 零序电流互感器二次连片在电缆施工中被打开,工作完结后未及时恢复,造成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开路。
  (5) 电缆金属护层接地线的接地端未焊接接线端子,也未接在开关柜内设置的接地铜排上,而是随便搭接在开关柜体螺栓上。
  零序电流互感器正确施工方法
  10 kV线路零序保护装置采用外附零序电流互感器,在设计施工中应注意:
  (1) 应保证选用零序电流互感器内径大于电缆终端头外径;
  (2) 施工中尽量不要拆动零序电流互感器,如必须拆动,工作完结必须恢复原状;
  (3) 接地线须采用铜绞线或镀锡铜编织线,接地线的截面不应小于25 mm2,接地端部要焊接接线端子,并正确处理接地线与零序电流互感器的相对位置,接地线必须安装在接地铜排上;
  (4) 通电前要对零序保护系统进行整定,确保保护工作正常。

网友A:
好贴!欢迎楼主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