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与四台汇川变频MD280的通讯

楼主(2013-07-08):
多谢各位,支持下,回复邮箱yongjian1723@163.com

网友A:
MD280接线端子有RX RD类似的485通讯接口,另外看一下三菱PLC与变频器485通信的案例,对照MD280的说明书设置MD280的通信参数。。。PLC程序那里的波特率、站号、停止位、有无校验变频器参数设置的波特率、站号、停止位、有无校验要一致。。。

网友B:
在plc软件里将com1口设置成modbus-rtu协议,设置好对应的波特率等。com1+接变频器A+,COM1-接变频器A-.。利用一条RS指令访问变频器,rs d0 d1 d2 d3.d0从机地址,d1高位从站寄存器起始地址,地位通讯命令,03为读,06为写。d2读写数据长度,d3存放地址。

网友C(2016-04-10):
W  KAN KAN A  A  A AA A

网友D(2016-10-16):
好文章,正在学习中,ok,ok,ok

网友E(2017-07-11):
COM1口变频器通讯设置

MOV H81 D8120

MOV H20 D8126

写地址1的频率给定值

MODBUS H106 K8193 H1 D4

 H0106:01为变频器1的地址,06为写命令;

K8193:为变频器频率给定数据寄存器地址,这个事AB4M变频器的,更换为汇川变频器的地址就可以;

H1:写的数据长度,1个寄存器;

D4:PLC内计算后的给定频率值,变频器接收到可能会乘0.01或0.1要看变频器的设定。

MODBUS H103 K8449 H1 D29

命令中03为读,读取地址为1变频器故障报警代码寄存器(K8449)数据到PLC的寄存器D29中,数据长度为1寄存器。

汇川PLC或变频器说明里有例子程序,可以学习。要看相关状态字寄存器的数据或位的定义。

网友(2018-09-19):
yongjian1723@163.com

网友F(2018-11-08):
好文章,正在学习中

网友G(2019-02-01):
汇川PLC接汇川变频

网友H(2022-12-01):
准备和53台三菱变频器通讯,不知道响应的速度怎么样! 内容的回复!

怎么进行通讯呢,小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