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快速判断低压电动机的绝缘是否良好

楼主(2013-07-08):
    低压(500伏以下)电动机的绝缘情况,一般应使用500伏绝缘摇表来检查。如果无绝缘测定器,又需要迅速判断电动机的绝缘情况,可使用信号灯大致进行判断。方法如下:

    将一只220伏信号灯按下图接线。通电后,如果灯泡不亮,说明电动机的绝缘尚好,可以投入运行;如果灯泡的灯丝发红,说明有漏电现象,电动机的绝缘轻微损坏,在生产不能中断的情况下,若保护装置灵敏可靠,电动机可以暂时使用;如果灯泡发光正常或很明亮,则说明电动机的绝缘严重损坏,不能使用。否则,将发生短路甭烧事故。

   同理,虚线表示可检查电缆的绝缘情况。

使用灯泡判断电动机的绝缘情况接线图

注:1.主母线   2.刀闸   3.接触器    4.电缆   5.电源    6.熔断器    7.220伏信号灯    8.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