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能与几台欧姆龙PLC以太网通讯啊

楼主(2013-07-08):
求助高人,现在有个项目打算用组态王与欧姆龙PLC CP1E 10台 CP1H 3台 以太网通讯,光纤环形组网,大家帮忙分析下项目可行吗

网友A:
CP1E 10台 CP1H 3台用以太网组成环网,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了!CJ系列组成光纤环网是可以的,不过造价较高(专用的光纤环网模块),我建议你还是用常规以太网得了,至于组态王连接,理论上255台都完全可以

网友B:
以太网组成环网 ???

   一般就是直接的环网 !

网友C:
可以在PLC中选择一台主机,然后将其余PLC与这台主机通信,那么你的上位机就只需要与一台PLC通信了,所有的下发或上传的数据通过主PLC做中转。

网友D:
快不要这么麻烦啦 就快有更简单方便的东东提供给大家啦 赶紧关注吧 嘿嘿

机友们有兴趣可以来看看 国内性价比最强的PLC   http://t.cn/zQhhO6S 还不赶快来交友价啦

机友们有兴趣可以来看看 国内性价比最强的PLC   http://t.cn/zQhhO6S 还不赶快来交友价啦

网友D:
不错 可以来看看 试试

网友E:
方案不错,不过没有用过组态王,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1E 10台 CP1H 3台用以太网组成环网,这个...

我以太网模块用的是 CP1E-CIF41-CH,是不是光纤交换机不用管,就和单台欧姆龙PLC和组态王以太网通讯以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