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的set'0'和set '1' 的编辑方式

楼主(2013-07-08):
请教各位:

        在程序中固定用于置“0”和置“1”的方式除了上面这种之外,还有别的方式吗?

网友A:
西门子S7200的PLC,SM0.0---该位始终为ON,也可以置1。然后它串一个M0.1,M0.1的常闭去驱动M0.2,M0.2就肯定始终为0,也就是置0的意思。

网友B:
 有好几种,还有就是直接 SET 1 / 0

网友C:
OMRON的PLC里有Keep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跟SET指令一样,都需要一个复位条件。

当然这样也未尝不可,就是置0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好几种,还有就是直接 SET 1 / 0

 直接 SET 1 / 0    怎么编辑?求指教!!!

网友D:
你想问什么?要人家在怎样的范围内作答?

LD SM0.1

CALL SBR0

END

SBR0

LD SM0.0

= M10.0

RET

 我仅用这个方法。因为设定过后就不需要再扫描了。省下少量扫描时间。反正初始化程序已经有的了。就多安个线圈去,子程序不再执行的话,值又不会变的。别以为他是线圈输出就会过后变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