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 软件版本问题

楼主(2013-07-09):
怎么能打开上面版本的程序呀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你缺少的是Wincc,请安装与你Step7版本一致的Wincc V11基础版,请务必保持版本一致。就软件看来,你是无法获取直接的Wincc V11 SP2的,所以你要首先卸载你的Step7 V11,然后再次安装,然后安装Wincc V11,然后升级step7 v11至sp2,接下来升级wincc v11至Sp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缺少的是Wincc,请安装与你Step7版本一致的W...

嗯 谢谢 马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