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前几天的工程!!!

楼主(2013-07-09):
晒一下,前几天的工程!!!

出发之前的准备:工具、万用表、编程线、期间必须用到的电气配件等等。。。

机器设备名字为:(卧式印刷钉书机),是一个大型印刷厂的设备。。。空余时间随便翻了一下,他们是给外面印刷宣传杂志,商业杂志,报刊杂志等的。。。

老三菱PLC升级。。。

编程线订做了;跟文本显示器通信的数据线也重新订做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场外准备了四五天。。。到了现场只花了2小时!!!

顺利解决过程:拆下旧PLC——换上新PLC——端子配对接线——上传程序——变换程序型号——下载程序——连接文本显示器——开机试运行——OK收工!!!

由于是二三十年前的设备有好几个工位是需要定位的,都不是像现在那样用伺服/步进马达控制定位。。。

控制柜平方在机顶上面,如下图:

01、

02、

网友A:
楼主技术高深,图片再清晰点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高深,图片再清晰点就好了;

网友C:
  阿君的技术高深,图片再清晰点就好了;恭喜升级成功 !

网友D:
这个像素有点渣渣了

楼主:
控制柜内部各种各样的电路板比较多,四周比较拥挤

网友E:
看不太清楚,建议楼主换相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不太清楚,建议楼主换相机。

网友G:
这样的改造意义大吗?换个plc,程序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改造意义大吗?换个plc,程序不变。

意义大,旧的PLC已经烧了几个输出点了。。。有时候还跟文本显示器通信连接不上。。。

网友H:
楼主技术高深佩服!说点俗的:楼主这一票捞到不少银子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阿君的技术高深,图片再清晰点就好了;恭喜升级成功 !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楼主技术高深佩服!说点俗的:楼主这一票捞到不少银子吧

网友K:
楼主水平高,银子也赚了不少滴

 看这这PLC眼熟,可是FX3G40的吧。

我手头上有2台,呵呵,

躺在那睡觉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楼主技术高深佩服!说点...

网友N:
阿君的技术高深,图片再清晰点就好了;恭喜升级成功

网友O:
从哪个系列升级到哪个系列?

FX到FX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