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三相电机求解

楼主(2013-07-09):
大家好。新人请教。2KW三相电机拖动真空泵,星形连接。C相电源与绕组不通(即二相电源供电)。星形公共端分开三组绕组独立。测6个头对地绝缘电阻。5个头对地电阻只有几个欧姆。一个无穷大。电源线是三相加接地线。

不可理解1)为什么电机还能起动拖动真空泵。只是电机运行时噪音较大。

2)空开为什么没有跳闸。

3)触摸设备为什么没有带电感觉。

网友A:
1,缺相电机是能运行,只是有声响,且电流过大,负载能力差,时间一长你的电机就会烧坏别的线圈绕组

2,空开没有跳,这个你的空开要检查质量是好是坏,还有空开带有缺相检测吗?

3,你的设备接地,相当地线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缺相电机是能运行,只是有声响,且电流过大,负载能力...

楼主:
谢谢阿水-王者之师解答。1)缺相电机能运行可以理解。但是三相绕组对地存在严重短路情况下电机还能带负载起动。正常抽真空。想不明白。

2)正常时电机为5A基本平衡.故障时二相运行电流各为约6A左右。另一相0.2A.好象故障电流不是很大。

3)电机在二相电源下能起动运行。跟设备接地有关系吗?

网友C:
两相可运行,这证明负载很轻!缺相时扭矩特别低!

绕租潮湿可能绝缘会很低,但应该不会这样低,

可以肯定的是你绕租没有接地,如果接地电流必然会很高,

这样的短路电流空开必跳,合理的推断是星点处接地有可能没什么影响

用手机回答的不太方便

网友D:
先看电动机绕组的6个头的图:

       你现在测量结果-5个对地电阻比较小,一个比较大,说明有一相的绕组是烧断了的,才会造成单独一个对地无穷大。因此电动机赶紧送修吧。

问题1 --负载轻,缺相也可以启动的。

问题2--负载轻,电流不超,可以不跳的

问题3--电动机Y型接法,星点没有接地,电动机绕组没有接触到设备外壳,是没有电的。

网友E:
“测6个头对地绝缘电阻。5个头对地电阻只有几个欧姆”——

几个欧姆,不是绝缘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