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请教cx-one 4.2安装时选项列表代表的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3-07-09):
在安装cx-one4.2的时候,出现的安装列表中都代表什么含义?哪位高手给说一下?谢谢!
cx-Programmer

cx-Protocol
cx-Integrator

cx-Designer
nv-Designer

cx-Position
cx-Motion

cx-Motion-NCF
cx-Drive

cx-Motion-MCH
cx-Process

自动生成Face  Plate  Ns画面
cx-Thermo

cx-Simulator
Switch  Box

cx-configurator FDT
Net  work configurator

 cx-Motion pro
cx-FLnet

omron  DTMS
DLL工具

cx-Server

网友A:
cx-Programmer

正常安装plc编程软件就行了

楼主:
你是说典型全部安装?还有模拟仿真那?其他的不知道了。

网友B:
你可以选择自动安装不就行了吗 免得不知先装哪一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