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不加存储卡可以用吗

楼主(2013-07-09):
rtrtrtrt西门子300PLC不加存储卡可以用吗

网友A:
新型S7-300CPU使用MMC卡作为其装载存储器,该CPU不用安装后备电池,免维护。

新型S7-300CPU不带内置装载存储器,必须使用MMC卡。

任何程序的下载方式都直接保存到卡中,没有MMC卡是无法把程序下载到CPU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型S7-300CPU使用MMC卡作为其装载存储器,该...

谢谢了!我知道了!

网友B:
早前有些型号的PLC是可以不要MMC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新型S7-300CPU使用MMC卡作为其装载存储器,该...

网友D:
那就像PC机没有内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