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量太大造成的通讯异常

楼主(2013-07-09):
是不是某一页的数据太多,当跳转到这一页时,就会产生通讯异常,我这一页共有90个数据,每次一跳转到这页就会通讯异常,麻烦给解释下

网友A:
一般不会是这样的,最大可能是地址问题;

你再检查一下地址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是这样的,最大可能是地址问题;你再检查一下地址看看。

 应该是。验证方法很简单,对于这一页,一点一点删除,直道没有影响,找出那个数据。

网友C:
90个变量。。。按字来算,就是180个字节。。。

理论上,每个通信帧最多只能传输256个字节。扣除各种协议所必须的消耗,每帧的信息量就更少了。。。

所以楼主的判断是可能存在的,具体还要看所用的通信协议。当然,也有可能是通信设置当中的一些时间设定的问题。

重新调整一下HMI程序吧,总共就那么大点屏幕,弄90个变量。。。想想就眼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是这样的,最大可能是地址问题;你再检查一下地址看看。

 可能是地址太多了,我把数据删除任意一半,都能正常的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个变量。。。按字来算,就是180个字节。。。理论上...

 可能是地址太多了,我把数据删除任意一半,都能正常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