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PLC Q64AD模数转换模块

楼主(2013-07-09):
各位师傅,有谁知道三菱Q64AD模数转换模块的地址是什么,就比如西门子的是把模拟量输入寄存器AI中的数据送到变量寄存器V中去,那对应的三菱Q系列的PLC是怎么操作的呢,望各位师傅帮忙解答啊

网友A:
外界输入值是房子啊Q64AD缓存里面,cpu要利用指令读取,比如用mov或者from to之类的,移动到cpu的寄存器内,然后在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界输入值是房子啊Q64AD缓存里面,cpu要利用指令...

 能否举例说明一下呢

网友B:
这是一个基本的初始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