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ud=6%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7-09):
变压器ud=6%是什么意思,谁能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A:
变压器ud=6%是指该变压器的阻抗电压为6%。

网友B:
变压器ud=6%是指该变压器的阻抗电压为6%。
它表示将该变压器的一侧三相短路,从另一侧施加6%的额定电压,变压器中就将流过额定电流。

网友C:
阻抗电压是将变压器的二次绕组短路,使一次绕组电压慢慢加大,当二次绕组的短路电流达到额定电流时,一次绕组所施加的电压(短路电压)与额定电压的比值百分数。阻抗电压Uk (%)是涉及到变压器本钱、效率和运行的重要经济指标和对变压器进行状态诊断的主要参数依据之一。

同容量的变压器,阻抗电压小的成本低,效率高,价格便宜,另外运行时的压降及电压变动率也小,电压质量轻易得到控制和保证,因此从电网的运行角度考虑,希望阻抗电压小一些好。但从变压器限制短路电流条件考虑,则希望阻抗电压大一些好,以免电气设备(如断路器、隔离开关、电缆等)在运行中经受不住短路电流的作用而损坏。不同容量的变压器对应的阻抗电压值国标是有相关规定的。

-------来自百度百科

网友D:
看看书吧,这是基本常识,就是阻抗电压的意思。

网友E:
Ud指变压器的阻抗电压容量在630KVA及以下的是4%,630到1600为6%,2000、2500为8% D.yn11 是变压器的绕组的结线组别,也算变压器的一个重要参数。意思是高压侧为三角形接法,低压侧为星形接法,中性点接零。结线相位为11点(即二次电流相位滞后33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