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阻测试仪的使用注意事项及工作原理

楼主(2013-07-09):
  测试接地装置的接地阻抗时电流极要布置的尽量远,通常电流极与被试接地装置边缘的距离dcG应为被试接地装置最大对角线长度D的4~5倍(平行布线法),在土壤电阻率均匀的地区可取2倍及以上(三角形布线法),电压引线长度为电流引线长度0.618倍(平线布线法)或等于电流线(三角形布线法)。

   1、电位降法
   电位降法测试接地装置的接地阻抗是按图1布置测试回路,且符合测试回路的布置的要求。
G—被试接地装置;C—电流极;P—电位极;D—被试接地装置最大对角线长度;dCG—电流极与被试接地装置边缘的距离;x—电位极与被试接地装置边缘的距离;d—测试距离间隔;
   流过被试接地装置G和电流极C的电流I使地面电位变化,电位极P从G的边缘开始沿与电流回路呈30°~45°的方向向外移动,每间隔d(50m或100m或200m)测试一次P与G之间的电位差U,绘出U与x的变化曲线。曲线平坦处即为电位零点,与曲线点间的电位即为在试验电流下被试接地装置的电位升高U,接地装置的接地阻抗为:
   Z=Um/I
   如果电位测试线与电流线呈角度放设确实困难,可与之同路径放设,但要保持尽量远的距离。
如果电位将曲线的平坦点难以确定,则可能是受被试接地装置或电流极C的影响,考虑延长电流回路;或者是地下情况复杂,考虑以其他方法来测试和校验。
   2、电流—电压表三极法
   a)直线法
   电流线和电位线同方向(同路径)防设称为三极法中的直线法,示意图2;dcG符合测试回路的布置的要求, dPG通常为(0.5~0.6) dcG.电位极P应在被测接地装置G与电流极C连线方向移动三次,每次移动的距离为dcG的5%左右,当三次测试的结果误差在5%以内即可。
   大型接地装置一般不宜采用直线法测试。如果条件所限而必须采用时,应注意使电流线和电位线保持尽量远的距离,以减小互感耦合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G—被试接地装置;C—电流极;P—电位极;D—被试接地装置最大对角线长度
   dCG—电流极与被试接地装置边缘的距离;dPG—电位极与被试接地装置边缘的距离;
   b)夹角法
   只要条件允许,大型接地装置接地阻抗的测试都采用电流——电位线夹角布置的方式。dcG符合测试回路的布置的要求,一般为4D~5D,对超大型接地装置则尽量远;dPG的长度与dcG相近。接地阻抗可用公式

 (2)修正式中
   θ---电流线和电位线的夹角;
   Z''--- 接地阻抗的测试值。
   如果土壤电阻率均匀,可采用 dcG和 dpG相等的等腰三角形布线,此时使θ 约为30°,dcG=dpG=2D接地修正公式2。
   3、接地电阻测试仪法。
   图3是接地电阻测试仪测试接地网接地电阻的接线方法;测试原理、布线、要求与三极法类似。
   1、E极在使用三极法测量时必须与P1短接起来,但当地网接地电阻很小,当地网接地电阻较小时(≤0.5Ω),为了提高测量精度,减小仪器与地网测量引线电阻及接触电阻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可将E.P短路片解开;减小接触电阻引起的误差,需单独引线与地网测试点相连。
   注:
   1、E――接被测量地网;
   2、P1――接被测量地网;
   3、P2――接测量电压线(其长度取电流线长度的0.618倍);
   4、C――接测量电流线(其长度取地网对角线长度的4~5倍);
   三、测试注意事项及意义
   接地装置的特性参数大都与土壤的潮湿程度密切相关,因此接地装置的状况评估和验收测试应尽量在干燥季节和土壤未冻结时进行进行,不应在雷、雨、雪中或雨、雪后立即进行。通过实际的测量,为我们整改提供可靠的依据。对变电站接地网接地状况,提出整改优化方案,使接地网的接地电阻符合要求,从而有效的防止设备绝缘损坏造成的跨步电压造成人员伤害或设备的进一步损坏。起到保证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为变电站工作人员创造一个安全可靠的工作环境的作用

接地电阻测量方法一般按照测量方法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两线法、三线法、四线法、单钳法和双钳法。每重测量方法都有他独特的特点,实际测量使用时,尽量选择正确的测量方法,才能使得测量得出的结果准确无误。

我们现在对五种方法进行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