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高压发生器的使用及保养

楼主(2013-07-09):
直流高压发生器的使用:
    直流高压发生器是提供高压直流源的仪器,在使用该仪器前必须先把仪器可靠接地。使用直流高压发生器的工作人员,必须具有“高压试验上岗证”的专业人员。使用直流高压发生器请用户在工作电源进入试验器前加装两个明显断开点。当更换试品和接线时,应先将两个电源断开点明显断开。同时现场必须保持至少有三个工作人员在现场,这样才能有效的保证使用人员的安全。在打开仪器上的电源前要肯定直流高压发生器接的是220V交流电源,仔细的检查接线是否正确,同时也要检查高压放电杆的接线是否可靠。在直流高压发生器的升降压过程要保持缓升缓降,平稳升压是延长直流高压发生器的使用寿命最主要的要点之一。还有尽量避免过量程使用仪器。在每次试验结束后先把电位器回到零位,然后切断电源在进行对被试品的放电,放电过程分为两步,对大电容试品的放电应用ZS专用放电电阻棒对试品放电。放电时不能将放电棒立即接触试品,应先将放电棒逐渐接近试品,到一定距离空气间隙开始游离放电,有嘶嘶声,当无声音时可用放电棒放电,最后直接接上地线放电。当直流高压在200kV及以上时,尽管试验人员穿绝缘鞋,且处在安全距离以外区域,但由于高压直流离子空间电场分布的影响,会使几个邻近站立的人体上带有不同的直流电位。试验人员不要互相握手或用手接触接地体等,否则会有轻微电击现象,此现象在干燥地区和冬季较为明显,但由于能量较小,一般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直流高压发生器控制箱电源为交流AC220V±10%,50Hz。如果电源经1/1隔离变或现场用自发电源,则必须人为将电源有一点与大地联接。

直流高压发生器的保养:
   a.半年更换一次液压油并清洗油箱,用油必须采用推荐的型号;
   b.气炎热时经常检察(当油温≥45度)冷却装置是否自动启动。(冷却水温必须低于30度)
   c.在清洗油箱的同时清洗空气滤清器;天
   d.经常检查直流高压发生器的滤油器信号灯,信号灯一亮(同时蜂鸣器会响),立即清洗油过滤器;
   e.按规定需要给设备机械传动部分各润滑点注油;
   f.经常观察液体状况,液位接近下限时请及时往油箱里补充推荐使用的液压油;
   g.经常检查各处防尘装置,发现破损或连接松动,应及时处理,以防沙尘混入,损坏设备。